[安防] 拆一个文件柜电子刷卡密码锁

楼主(2022-06-09):
文件柜密码锁因为电池漏液被替换下来的

其实根本就没坏就是被忽悠了 修锁的说电池漏液腐蚀主板不能用了   其实清理下电池仓就行

准备拆解 先从密码锁部分拆解  可以密码解锁  也能id卡刷卡解锁  用起来还算方便

这样的锁都是室内用的  用不著防水  方便拆卸

拆下四根螺丝就能取下边框了  这是拆下来的边框

拆下边框就能看见全部主板 双层主板 第一层是芯片板子 下面是按键板子

拆下的芯片主板  背面基本上没东西

芯片主板上的单片机 HT66F50   与ATMLH414存储器芯片(下方八角芯片)

单片机 资料信息

芯片主板上的 运算放大器  lm358

拆下芯片主板就能看见按键主板跟id线圈了

按键主板芯片特性  白标芯片 无法寻找信息

按键主板下面的id线圈   焊接主板上的 不方便

按键主板正面的样子  看不明白是什么原理的按键

拆下所有主板后的外壳

白色的应该是遮光罩 让按键主板上的光更均匀

拆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外壳了 按键上没有任何东西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主机拆完了 剩下就是拆锁机构了 这是已经拆下上盖板的锁机构

锁机构不算复杂 就是驱动电机 带动齿轮让锁舌伸出  缩回

拆下的电机与复位按键板子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复位按键无其他元件

拆解完毕 最后上一张点亮图  颜值还可以

最后附上一个改造方案  让文件柜的电磁锁替换成门禁密码刷卡器  虽然没啥用但是也是一个想法  主机是四节五号电池供电的 供电电压是6v为稳定电压   实测低于4.2v无法正常使用 只能用管理卡或者管理密码才能开门 并且在 开门时候会有电压低的红灯提醒 (想改锂电池供电失败)  后期改成降压板供电  使用门禁12v电源降压成6v正常使用 这是使用的降压模块

解决了电源问题剩下的就是要一个开关量信号了  开关量信号使用5v高平电继电器模块就能解决  接线也简单  继电器模块接变压后的供电6v就可使用  实测可以正常工作  高平电开关接电机线 刷卡器电机线两根  刷卡后工作两次 第一次工作  白色线得电压  锁舌收回   停留几秒后 第二次工作  灰色线得电 锁舌伸出   所以高平电开关随便接一个电机线就行  刷卡后就可以变成 开关量信号了   以上改造已实测并且成功   不过不使用   毕竟一个id刷卡器也不贵  这样折腾也就是玩 给大家一个分享

最后把这个刷卡密码锁的设置说明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作为门禁密码刷卡器这个恐怕太单薄了,容易被破坏掉。

网友B:
内部看着一般,机械部分齿轮都是塑料的,耐用性值得怀疑~

网友:
24C64用来存储密码的吗

网友C:
一把螺丝刀就撬开了

网友D:
有的锁就设计的比较科学,电池仓放最下面,即使漏液也最多影响电池仓弹簧。我刚装了一个锂电池和干电池混用的,干电池作为备用能源,在最下面,而且是倾斜45度安装,即使某个电池坏了,都不会影响其他电池的弹簧,而且有可能自己这个弹簧都不容易粘上液体。

网友:
很老的产品了

网友:
洗浴中心的柜子就是这种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门禁密码刷卡器这个恐怕太单薄了,容易被破坏掉。

感觉都差不多  只要拆了面板  基本上都能开   电磁锁都是暴力  费劲的是电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看着一般,机械部分齿轮都是塑料的,耐用性值得怀疑~

不用怀疑 就是不咋样  随便活动 唯一好处就是不会打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锁就设计的比较科学,电池仓放最下面,即使漏液也最多影响电池仓弹簧。我刚装了一个锂电池和干电池混用 ...

其实漏液也没啥  大部分清理就能用   最多换个接触片也能用   腐蚀电路板基本上不会  而且这锁的板子只有复位按键 腐蚀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螺丝刀就撬开了

哈哈哈  一把螺丝刀出入任何小区吗   这玩意现在也是吃灰 没啥用 毕竟最便宜的门禁才小几十  都是玩具

网友:
文件柜电子刷卡密码锁只能挡小人。还是保险柜老式锁保险系数大/

网友:
控制器非常简陋、

网友:
文件柜锁防盗,有点难,一般都可以捞开,这种智能点,不需钥匙,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