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家庭网络环境 提高上网速度

楼主(2022-06-09):
家里是电信百兆宽带,路由器是小米4a但只是百兆版,预计618入手红米ax3000做主路由器,房间用老的小米4a

这是这个路由器5g频段下的速度不知道好像正常百兆宽带都是100~200

这是电信当年送的光猫,网口多少兆都没标注而且只有一个,有点怀疑是不是光猫网口问题,这个光猫挺老了普及光纤的时候就用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打电话叫电信来免费换一个坐标广东汕头

网友A:
看你这个速率怪怪的,可以考虑先换条网线试试。
无损报废掉光猫,让电信来换个千兆的

网友:
电信光猫接口有一个是千兆的,另两个是百兆的。你先查一下使用的接口是不是千兆的

网友:
低于这个速度换光猫
同一路由不同手机测得

网友:
路由器还是很重要的

我原来用的是一个EN35R千兆刷NR285G路由器
速度仅能达到宽带的200M,迅雷下载速度20M。

然后换了个CPU D525 的软路由刷LEDE,同样下载环境,迅雷可以达26M左右。

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正常来说,你多打几个电话,让他们换光猫,他们会给更换的。或者无损坏掉??

网友:
首先拉的网络是否是千兆网,其次网线要六类网线接的线,超5类接的线也只有百兆,这个tg1400ct是支持千兆的,但我看见你的网线都是普通100兆,有可能还达不到百兆,其次就是你路由器是否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速率怪怪的,可以考虑先换条网线试试。
无损报废掉光猫,让电信来换个千兆的 ...

无损报废掉光猫----------这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启发

网友:
整个AP还是挺爽的

网友:
路由器、光猫都正常工作的话,就重新选择wifi的摆放位置,这点很重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