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铁锂电池换个保护板,但是均衡线插头不一样,要改

楼主(2022-06-09):
请教坛友怎么操作?对接处拧几圈热缩管套上最简单,但是不知道安全不,每个接头再用烙铁上锡应该安全性稳定性高一些,但是太麻烦了,21根线,而且只能拆一个接一个,拆一个接一个,不能一次性全拆,怕均衡线短路。

网友A:
你这线不够长吧?肯定要焊接的,且焊接有顺序的,电压从小到大接……

网友B:
60V锂电池保护板,安全的话需要上锡接线,闲麻烦的话对接上热缩管固定好,避免电芯振动线材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不够长吧?肯定要焊接的,且焊接有顺序的,电压从小到大接……

长度是够的,这只是插头这边,电池那边还有很长,只是要剪线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V锂电池保护板,安全的话需要上锡接线,闲麻烦的话对接上热缩管固定好,避免电芯振动线材脱落了。 ...

经过你这么一提醒,我决定先不用烙铁了,因为我这个电池不是装在电动车上用的,不震动,哈哈

网友C:
有那种带锡环的热缩管,400度加温就能自动化锡,拧好线套好管,焊台或者工业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二手工业热风枪某鱼记得三四十元。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铁塔的电池,和我之前买的那个一样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带锡环的热缩管,400度加温就能自动化锡,拧好线套好管,焊台或者工业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二手工业热 ...

对,尽量焊接或用这种热融接一下,减小时间长或受潮后的接触电阻,现在麻烦一小时,以后省事几个年。

网友:
这么多线,焊接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带锡环的热缩管,400度加温就能自动化锡,拧好线套好管,焊台或者工业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二手工业热 ...

头次听说自带焊锡热缩管,速度比手工焊锡丝快。

网友:
楼主,最后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