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0v电池换10颗三星30Q电池

楼主(2022-06-09):
直接拆下电池,把三星30Q电池放入支架,开始点焊,0.25厚的镍片,第一次点焊

充电正常,大功告成!

网友A:
天鹏的用着一般吧。我有30节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鹏的用着一般吧。我有30节不咋样

我这是把天鹏换成了三星30q

网友B:
焊接前是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要均衡到相同的电压?一般的电动工具是没有平衡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前是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要均衡到相同的电压?一般的电动工具是没有平衡充的吧 ...

我没有,焊接好后再充满电,然后再用4.2v单串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前是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要均衡到相同的电压?一般的电动工具是没有平衡充的吧 ...

是的 紫薯布丁。

网友C:
天鹏的确实不太给力,我的东成也是天鹏的,拆开很多颗已经漏液,就3颗看起来没有漏液还能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鹏的确实不太给力,我的东成也是天鹏的,拆开很多颗已经漏液,就3颗看起来没有漏液还能利用一下 ...

直接上三星30q

网友D:
三星30Q 15A放电能力
三星25R 25A放电能力

应该换三星25r  毕竟发热控制和大电流放电比30Q优秀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30Q 15A放电能力
三星25R 25A放电能力

你错了,30q实际内阻比25r低,放电能力也不比25r差!

网友E:
这个焊点看着不错

网友:
没必要吧,东城的电池也不贵

网友:
30Q电池非动力电池啊,5C的。不过2并非重载工具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30q实际内阻比25r低,放电能力也不比25r差!

30Q放电电能力15A,25R放电能力25A,天鹏放电能力20A。都来自官方规格书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焊点看着不错

这个焊点好看,是因为楼主用的是厂家的连接片,连接片本身就有凹进去的点焊位,所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30q实际内阻比25r低,放电能力也不比25r差!

内阻和放电能力不是一个概念。。。镍氢的内阻更低

网友:
这个连接片不错,弄点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