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405角磨机太费电了,想组装一个20V电池

楼主(2022-06-09):
得伟405角磨机太费电了,想组装一个20V电池,计划用10个21700,有没有靠谱的商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好的21700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21700好贵

那也比15个18650划算点吧

网友B:
菜青虫 ,
老山东

网友:
会不会太重,非麒麟臂不能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菜青虫 ,
老山东

这两个都是二手拆机电池的二贩子 甚至是三贩子 四贩子
总之网上买的电池 很少能买到一致性稳定的A品
除非整组电池买回来自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二手拆机电池的二贩子 甚至是三贩子 四贩子
总之网上买的电池 很少能买到一致性稳定的A品
除非 ...

谢谢坛友的告知
至于,几手这个事情我也不清楚。也不方便评价了

网友(2022-07-20):
闲鱼电池卖的比较便宜

网友:
可以考虑磷酸锂铁的5串组一个外接的电源,通过一头插口链接外接电源 ,一头电线直接接在报废电池的保护板正负极上,用的使用插上电池,通过电线连接外接电源。费用低很多,电量高很多。

网友D:
这款角磨机  确实太费电 了,,,2个5.0  一个2.0    正常去切割塑料板  没用力   都撑不了2小时   反而  杂牌货  一块电池  撑了1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角磨机  确实太费电 了,,,2个5.0  一个2.0    正常去切割塑料板  没用力   都撑不了2小时   反而   ...

转速和扭矩都不一样,我手上一个里奇,重负载的时候,连转接座的焊点都热的融化脱焊了,可以想象的电流又多大,山寨驱动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用5个C6保证好用

网友:
我自组了一个6串的磷酸铁锂。25安时,重量3公斤,有要的吗?

网友:
我买了两个老林工作室的电池用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