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uBiuTV+猫影视

楼主(2022-06-09):
BiuBiuTV+猫影视二个播放壳,是目前盒子视频+直播最好的app。

biubiuTV,一款和猫影视类似的播放器,需要导入资源接口才能正常使用。软件比较小巧,只有几M,但是却有手机+电视两种模式,不同设备切换不同体验。
全局接口,自定义接口,采集接口,轮播接口都支持了集成接口切换,十分方便,让电影接口更丰富。

猫影视是现在算是最好的影视软件了,虽然只是一个空壳但功能还是很全,正式版更新后最近更新了猫影2.1.1.Beta4版,更新后增加安全dns缩略图压缩,优化增加新功能一直在做,需要的朋友去更新吧。
新版本增加了主页推送,可以把阿里链接和网页播放链接添加进去播放。

下载链接:https://docs.qq.com/sheet/DWnVsZU5uSkhBSHlv?tab=BB08J2

网友A:
就是接口总失效

网友:
接口失效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口总失效

属于个人使用原因。
1、biubiuTV下载全局0525.tx、直播0525.txt 二个文本文件,采用本地模式读入就会永久有效。
2、再到主页接口去测试本地那个资源最多、速度最快,默认主页有时可能在你本地接口无法连接,请切换到理想的主页去。。
3、用远程连接可能因各种原因不可用。

总之,这二个app需要使用人稍微有些动手能力设置,才能做到资源、速度达到最佳。

楼主:
属于个人使用原因。
1、biubiuTV下载全局0525.tx、直播0525.txt 二个文本文件,采用本地模式读入就会永久有效。
2、再到主页接口去测试本地那个资源最多、速度最快,默认主页有时可能在你本地接口无法连接理想的主页去。
3、用远程连接可能因各种原因不可用。

总之,这二个app需要使用人稍微有些动手能力设置,才能做到资源、速度达到最佳。

猫影视基本上自己设置一些首页数据源外,当前配置接口可以在“历史配置”中选择(前提是您已经测试过的接口),操作也相对简单。

网友:
谢谢分享,
收集的软件很齐全。

网友:
猫影视的资源多,画质个人觉得比飞鸟影视清晰,画质能达到下载的1G左右效果,就是连接丢失太快了,看几天链接又不行了,又要换,飞鸟好处是可以一直看,但过几天要微信扫一下那个码看广告,反正天下没有白嫖的,白嫖的只有猫影视,但动手能力要强,不过能省几百元,要是用酷猫一年会员就要几大百了

网友:
这二个app确实不错,不过接口变化快

网友B:
瞄隐士最新版本地接口不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瞄隐士最新版本地接口不失效

1、一般用本地方式接口就永久有效。
2、最适合您的资源、速度,要靠您自己去测试,那个好用那个。默认的不一定能用。

网友C:
猫影视关了,不能用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影视关了,不能用可惜了

刚才测试,我这里测试“猫影视”播放正常。
我是接口放在在本地,也就是复制到盒子里。
又,自己设置“主页接口”,默认的在某些地方可能会失效,例如:将默认主页换到其他主页就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我这里测试“猫影视”播放正常。
我是接口放在在本地,也就是复制到盒子里。
又,自己设置“主 ...

您用的接口能发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接口能发一下吗?谢谢

换一下首页数据源试试,我这里是“七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下首页数据源试试,我这里是“七七”。

好的,谢了

网友:
20日直播文件显示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
刚公众号看到

楼主:
您说的没错,刚才打开发现弹出提示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刚才打开发现弹出提示框。

主页那里不能改了?彻底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