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1-6s tp4056独立充

楼主(2022-06-09):
手里有两块18v电池用了一年多压差比较大,想起之前看到过坛友做的4056平衡充,所以决定也做个 成品效果可以

一共砸了十几个充电头,挑出合格的用

用的5v散热风扇

裸奔测试

2个3mm草帽灯合体

电池顺便改了

网友:
撸主是个淫才...

网友A:
4056的一致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的一致性太差了。。。。

那也比串充强

网友B:
4056线性压差发热大,截止精度又差,小容量还好,大容量的电芯能充个三天两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线性压差发热大,截止精度又差,小容量还好,大容量的电芯能充个三天两夜 ...

你这有点扯大了,6ah半电量3个多小时就满了,实测

网友:
其实可以拿个大点儿的开关电源,自己绕几组线圈上去就可以隔离输出了。

网友:
还以为你充航模电池

网友C:
感觉有安全风险。慎用

网友:
是个平衡充的廉价方案,09年那会儿玩航模就经常有人这么干,甚至有个叫Lipro的成品3S充电器,里面其实就是三块拆机的4.2V充电器改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有点扯大了,6ah半电量3个多小时就满了,实测

你更扯大,4056最大1A电流,你是如何用线性3小时充3AH?TP5000都不敢说1A电流能3小时充3AH,

网友:
廉价的平衡充代表

网友:
电源板有点大,占空间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有点扯大了,6ah半电量3个多小时就满了,实测

说明你的电池容量缩水了一半。

网友:
4056的一致性太差!

网友:
反正是自己用的,自己能看明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的电池容量缩水了一半。

一半电量,可不是完全没电,放完得7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安全风险。慎用

电源之间有玻纤板隔开,开关上有保险管,简单用着问题不大

网友:
sony大法4.2V比这个4056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