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报错

楼主(2022-06-09):
请教大家,我用了20329,1153短接了都不认盘,直连可以认盘,但在虚拟机下识别不到直连的盘,2281真不好玩
1153刷了个固件可以开了,但是有个盘怎么都开不了,报错如下,大家帮忙分析;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Thu, 06/09/2022 @ 23:55:44
                  End Time: Thu, 06/09/2022 @ 23:56:11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21:SF_GENESIS_EXPECTED_MEMORY_ID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2:0:0:0
                  argv[3]: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argv[4]: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argv[5]: 50026B7228012921
                  argv[6]: 5896872
                  argv[7]: LOG=/root/Desktop/ssd/log/50026B7228012921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22.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 File: /root/Desktop/ssd/log/50026B7228012921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22.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6/09/2022 23:55:44]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2:0:0:0
                      argv[3]: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argv[4]: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argv[5]: 50026B7228012921
                      argv[6]: 5896872
                      argv[7]: LOG=/root/Desktop/ssd/log/50026B7228012921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22.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Thu 06/09/2022 23:55:44]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22:0:0:0'
[Thu 06/09/2022 23:55:49]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22:0:0:0'
[Thu 06/09/2022 23:55:54]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6/09/2022 23:55:54]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6/09/2022 23:55:59]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22: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Thu 06/09/2022 23:55:59]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Serial No. = 50026B7228012921
         World Wide Name = 5896872
  ~~~~~~~~~~~~~~~~~~~~~~~~~~~~~~~~~~~~~~~~~~~~~~~~~~~~~~~~~~~~~~~~~~~~~~~~~~~~~~~~~~~~~~~~~~~~~~~~~~~~~~~~~~~~~~~~~~
[Thu 06/09/2022 23:56:00]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6/09/2022 23:56:00]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Thu 06/09/2022 23:56:00]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Thu 06/09/2022 23:56:00] - File :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in processing ...
[Thu 06/09/2022 23:56:00] - file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6/09/2022 23:56:00]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hu 06/09/2022 23:56:00]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6/09/2022 23:56:00]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Thu 06/09/2022 23:56:00]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7098)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Thu 06/09/2022 23:56:00]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6/09/2022 23:56:00]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098
[Thu 06/09/2022 23:56:00]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98
[Thu 06/09/2022 23:56:00]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098_fw_cl_mlc_Toshiba_64Gb_TC58NVG6D2HTA00_2Q_1C_1D_PP_R01109_s512.vic
[Thu 06/09/2022 23:56:00]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098
[Thu 06/09/2022 23:56:00]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98
[Thu 06/09/2022 23:56:00]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098_mf_mlc_Toshiba_64Gb_TC58NVG6D2HTA00_2Q_1C_1D_PP_R01109_s512.vic
[Thu 06/09/2022 23:56:00]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6/09/2022 23:56:00]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6/09/2022 23:56:00]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6/09/2022 23:56:0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6/09/2022 23:56:06]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hu 06/09/2022 23:56:06]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hu 06/09/2022 23:56:08]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hu 06/09/2022 23:56:09]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hu 06/09/2022 23:56:11]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1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0    | 0    | 0    | 3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0    | 0    | 0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0    | 0    | 1    | 0x0380 | N7,N9,N11                                  | WARNING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6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2
-----------------------------------------------------------------------------
~~~~~~~~~~~~~~~~~~~~~~~~~~~~~~~~~~~~~~~~~~~~~~~~~~~~~~~~~~~~~~~~~~~~~~~~~~~~~~~~~
[Thu 06/09/2022 23:56:11] - FATAL_ERROR: The ExpectedMemoryID return by the drive is invalid... (0x10090021:SF_GENESIS_EXPECTED_MEMORY_ID_ERROR)
[Thu 06/09/2022 23:56:11]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6/09/2022 23:56:11]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Thu, 06/09/2022 @ 23:55:44 </Start_Time>
        <End_Time> Thu, 06/09/2022 @ 23:56:11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21:SF_GENESIS_EXPECTED_MEMORY_ID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22:0:0:0
                  argv[3]: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argv[4]: /root/Desktop/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7098.0.test.edriveconfig
                  argv[5]: 50026B7228012921
                  argv[6]: 5896872
                  argv[7]: LOG=/root/Desktop/ssd/log/50026B7228012921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22.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root/Desktop/ssd/log/50026B7228012921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22.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Thu 06/09/2022 23:56:11]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网友A:
1153e可以用的呀,我之前还开好过一个威刚的

网友:
1153e在虚拟机里可以用,今日才开了一个480g的2281

网友B:
你查一下是不是连到主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是不是连到主机上了

没有,不开虚拟机主机上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可以用的呀,我之前还开好过一个威刚的

我的连上虚拟机显示asm1153,应该显示sf2000什么的才对,然后到读取id那步就报错了

楼主:
是不是1153要刷特殊的固件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连上虚拟机显示asm1153,应该显示sf2000什么的才对,然后到读取id那步就报错了 ...

你先在win系统里,用那个读取颗粒的id软件看看id全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在win系统里,用那个读取颗粒的id软件看看id全不全

谢谢你!应该是转接卡问题,再找别的转接看看

楼主:
开卡报错,是不是坏块太多

网友D:
这个闪存是要刷EEProm的。自己下载,解压后在开卡界面把它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闪存是要刷EEProm的。自己下载,解压后在开卡界面把它刷进去!!

谢谢您热心的帮助

网友:
有几个ce报坏块多,有颗粒不行了,我那次也是有一个ce报坏块多,偷懒颗粒没有测试,最后全部拆了用2246en测试架开卡跑圈过了,更换了一个颗粒,才开成功

网友C:
你这是东芝颗粒吧,东芝颗粒测试那里需要全部pass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东芝颗粒吧,东芝颗粒测试那里需要全部pass才行的。

是东芝的,60G的盘懒得弄了,8颗8G,做U盘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