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沃斯58D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2-06-09):
继上次拆机后,考虑3节AAA电池电压在3.6-4.8之间,正好也是锂电池放电区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837-1-1.html
趁有时间,比划比划位置,手头有5000的,800的,也有其他型号的,5000的太厚塞不进去,800感觉小了,找到一块1000mAH的手机电池,比划了下位置刚好,可能是放的久了保护板锁死?反正带保护板不充电,干脆拆了,用4056板充电用,开干

装电池后,电板上的蜂鸣器太厚盖不了后盖,换了一个喇叭,声音略小

加装一个锂电开关,确保当锂电出问题时电池依然可用

用一个透明塑料条接到4056指示灯上外接出来,充电显示正常

带的保护壳太厚,用不着,用一块喇叭上的强磁铁粘后盖上代替保护壳的磁吸

充电口和指示灯状态,打磨的有点粗糙

网友A:
再搞个小太阳能板充电,万用表就自动永远有电了哦

网友B:
这活干的不忍直视

网友:
不错,就是孔挖得一般

网友:
思路不错,手工有点寒碜

网友:
再加个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活干的不忍直视

同感,虽然我也做的不是很好,感觉再细心点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
创意好,有备份。就是手艺差了点。

网友:
这活干的不忍直视呀

网友:
找一片薄电池放电池仓完事,搞这么麻烦……

网友:
这活干的,好好的里外都挂彩了。

网友:
弄个小灵通电池放电池仓多好,那样外观完整的多

网友:
手工有点寒碜

网友:
做工真的不忍直视啊

网友C:
手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抽空学学钳工工艺。

网友:
想法不错,手艺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搞个小太阳能板充电,万用表就自动永远有电了哦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抽空学学钳工工艺。

钳工真学不来啊

网友:
手艺真是杠杆的,厉害。

网友:
这明显是整形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