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烤箱有一根电热管不热

楼主(2022-06-09):
在使用电烤箱时发现有一根电热管不热,

上面有三根电热管,中间的一根不红,

下面的三根都发红,能更换不红的这一根电热管吗?

网友:
测量一下,确认是否发热管的问题,再买回来更换。家里的消毒碗柜换了好几次,又能使用若干年了。

网友A:
就跟大明星一样,这会不红,保不齐哪天,别的都红过了,该轮到她红了

网友:
发热管肯定能换,你得拆开检查一下到底是接触不良还是发热管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跟大明星一样,这会不红,保不齐哪天,别的都红过了,该轮到她红了 ...

大作家忙啥呢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虚连接触不好

网友:
拆开检测清楚就好办了

网友:
当然能换了,这个不复杂。

网友:
这玩意不容易坏吧,看下是不是接触不良,我家的就是接头为好。

网友:
应该是发热管坏。

网友:
这种情况很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发热管很好换的,就是要找到合适长度和电压的发热管配件

网友:
烤箱发热管好像是110V的,2根串联使用,你这个难道是220V的?

网友:
发热管肯定能更换的。

网友:
如果不是烧管,就是接线接触方面的故障。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到底是接触不良还是发热管烧了

网友:
万用表打阻值  算下功率

楼主:
上面三根电热管接法,

内部整体接线,

另一面看上面三根电热管接法,

另一面看下面三根电热管接法,

电热管接线图,实际测量上面三根电热管中间的一根电阻是14欧姆,两边的电热管都是93欧姆,下面靠近左边的一根电热管的电阻是14欧姆,另外两根电热管都是93欧姆,估算功率是220X220/28=1728W,接近标注功率1600W,猜测上面中间的电热管不发红是正常的,没有用温度表测量电热管的温度进行确认。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上面三根电热管接法,

过这么长时间,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