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0元买了个大功率超声波发生器,看看能不能改成清洗机

楼主(2022-06-09):
这个20K超声波发生器当年可是大几千的,现在海鲜市场大量出现口罩机淘汰的超声波设备,忍不住淘了一个,现在拆开给大家看看,大家分析一下里面都是什么,有没有改装的可能,再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个超声波是定频的,无法变频,用数字功放的芯片能不能做成一个200瓦可调频的超声波发生器?

下图是整机外观和参数

触摸屏菜单

这是触摸屏背后的电路,是它产生超声波信号吗?

下图是连接触摸屏的一块电路板
通过它再输出到功放上

这是电源和功放

下面这是2000瓦的超声波振子,100元另买的,好重,将近3公斤

整机做工真好,海鲜市场上大量200元左右包邮,不知道值不值买件的钱。

网友:
没看到超声波发生器

网友:
超声波发生器不复杂,大功率输出器应该比较贵吧。

网友:
板子做工很工整美观

网友:
这个焊接口罩的?当年这玩意老贵老贵了

网友:
焊接用的吧?与清洗的相比频率不同

网友:
数字功放 想啥呢 这输出电压都是几百V 数字功放才多少V

网友:
以前在电蚊拍厂见过工人用很大型那种超声波焊接,电蚊拍的网焊接死死的,不可拆卸

网友:
电源?没看出来跟超声波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不明白超声波怎么焊接

网友:
这个是超声波塑料焊接,焊接塑料不错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超声波怎么焊接

高频振动后发热,融化到一起。

网友:
这功率在浴盆里装好振子可以洗澡用了。

网友:
看起来板子班不错的,,

网友:
工业设备,专业设备

是不是缺超声波输出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在哪里?

你说的是超声波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在哪里?

都在照片里面吧,插上振子就工作了

网友:
当时价格贵,做工肯定好。改更高频率,得需要支持超声波功放电路。

网友:
触摸屏就只是一套标准工控屏而已,找到对应的软件,就可以自己编辑页面了,可以连接plc,或者串口连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