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路由器设备密码恢复办法(编程器)

楼主(2022-06-09):
此方法应该能弄 路由器,交换机,光猫,政企网关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想保存原来路由器配置,但是又不晓得路由器管理密码,正好路由器没有管理口或管理口也有密码,而且还没有高深的网络技术。。。。。
于是亲测有效 ,适合动手能力强的伙伴的教程来了

楼主:
首先需要备份一下路由器带配置的编程器固件和备份路由器恢复出厂后自己设置账号密码后的编程器固件

楼主:
用winhex hxd32等工具打开两个固件

楼主:
直接明文搜索admin,root等常见用户名,或者config,password等关键字

楼主:
通常这种格式里面就是密码了,但是一般都是MD5加密了,理论上也不是不可以破解。。。。。。。。

楼主:
破解多麻烦
直接转到我恢复出厂后重新设置账号密码的编程器备份固件,复制我的密码不就行了嘛

楼主:
返回带配置的编程器备份固件,选中密码区域,选择覆盖粘贴,后面的懂的都懂了吧

网友:
高,实在是高!学到了。

网友:
牛掰啊啊啊啊

网友A:
这思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那你不知道原始密码怎么修改密码呢?弄两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那你不知道原始密码怎么修改密码呢?弄两台一样的机器? ...

举例子吧,一般都是md5加密,那用一个md5过的密码都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那你不知道原始密码怎么修改密码呢?弄两台一样的机器? ...

一台就够了,先备份忘记密码的固件,然后恢复交换机出厂设置,从出厂设置里面设置自己的密码。
再把设置自己密码的固件中的密码部分覆盖到忘记密码的固件当中,那不就是自己设置的密码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台就够了,先备份忘记密码的固件,然后恢复交换机出厂设置,从出厂设置里面设置自己的密码。
再把设置 ...

有啥意义呢?恢复以前的配置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啥意义呢?恢复以前的配置用?

没搞过企业的路由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企业的路由器吧?

哦,企业级的估计有用,家用好像真用不上,直接恢复就完了

网友:
以前找过这个资料,现在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企业级的估计有用,家用好像真用不上,直接恢复就完了

看样子,这辈子我是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方法 不错

网友:
好办法
特殊场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