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 HUB75接口的P1.8605(1515)172x86全彩LED屏 芯片驱动

楼主(2022-06-09):
最近弄了几块 HUB75接口的P1.8605(1515)172x86全彩LED屏 但是不知道怎么驱动
接口确实是HUB75的,但是地址线只有ABC三根线,D线悬空
跑了下芯片线路把接口定义找出来了,

芯片资料也在立创商城找到了,使用FM6363B和TC7559C
但是芯片资料太简单了,特别是FM6363B的时序图,实在是看不明白啊,而TC7559C更是连时序图都没有。
求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现在LED屏上的IC集成度很高,省了很多IC和电路,其实控制原理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屏上的IC集成度很高,省了很多IC和电路,其实控制原理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

原理差不多我了解,主要是这个芯片的驱动程序弄不好,只要能点亮一个芯片范围的灯珠,后面的就都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差不多我了解,主要是这个芯片的驱动程序弄不好,只要能点亮一个芯片范围的灯珠,后面的就都好弄了。 ...

最好拆掉塑料架,然后箭头标出所有芯片型号
确定灯珠行列数量,单色、双色,全彩?
你现在的驱动代码发出来看看,现在一个灯都没亮?
电源接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拆掉塑料架,然后箭头标出所有芯片型号
确定灯珠行列数量,单色、双色,全彩?
你现在的驱动代码发出 ...

全彩RGB用了6排FM6363B,每排11个。2列TC7559C每列11个。3个74hc245做接口。
FM6363B的pdf里时序图看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写驱动程序。TC7559C不知道能不能用595的程序驱动。只要点亮一颗芯片范围的灯珠后面就好办了。用的5a可调电源供电。大佬帮忙看看FM6363B和TC7559C怎么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彩RGB用了6排FM6363B,每排11个。2列TC7559C每列11个。3个74hc245做接口。
FM6363B的pdf里时序图看不明 ...
/*以下变量绑定对应引脚
scan_A
scan_B
scan_C
data_RD1
data_GD1
data_BD1
data_RD2
data_GD2
data_BD2
control_CLK
control_LAT
control_OE
*/

  int i,j,row ;
   row=0;scan_A=0;scan_B0;scan_C=0;
   while(1)
{

//行————————————————————————————————————————
    control_OE=1;   //换行
    if(row==0)
    {
        scan_C=1;
        delayus(1);
        scan_A=1;
        delayus(1);
        scan_C=0;
        scan_A=0;

    }
    else
    {
        scan_A=1;
        delayus(1);
        scan_A=0;
    }
    //列——————————————————————————————————————
    for(i=0;i<11;i++)
    {
        for(j=0;j<16;j++)
        {
            data_RD1=1;     data_RD2=0;
            data_GD1=0;     data_GD2=0;
            data_BD1=0;     data_BD2=1;
            control_CLK=1;  control_CLK=0;      //输出一个脉冲
        }
    }
    control_LAT=1;        control_LAT=0;        //一个LAT脉冲,锁存数据
    control_OE=0;                               //点亮
    //delay();
    row++;
    if(row>43) { row=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用表测了芯片输出脚,TC7559C输出脚有接近5v电压了,但是还是没亮,FM6363B没驱动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表测了芯片输出脚,TC7559C输出脚有接近5v电压了,但是还是没亮,FM6363B没驱动成功 ...

是5V 供电吧?
            data_RD1=1;     data_RD2=1;
            data_GD1=1;     data_GD2=1;
            data_BD1=1;     data_BD2=1;

全部改为1 ,然后测量FM6363B有没有输出。

网友C:
fm6363  可以按ICN2163 驱动编写  二者通用。另外 这个板子43扫的   最好是拿fpga来驱动 单片机的话GCLK时钟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V 供电吧?

全部改为1 ,然后测量FM6363B有没有输出。

还是一样的没亮。FM6363B输出脚相当于Nmos阵列,但是我看类似芯片MBI5253的手册上说还要发送vsyn cmd命令去更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6363  可以按ICN2163 驱动编写  二者通用。另外 这个板子43扫的   最好是拿fpga来驱动 单片机的话GCLK时 ...

ICN2163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找了个MBI5253的里面也没说怎么驱动。我只需要点亮能显示点字符就行,不需要高速刷新,1T的51单片机性能也应该够了吧。大佬有没有驱动代码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没亮。FM6363B输出脚相当于Nmos阵列,但是我看类似芯片MBI5253的手册上说还要发送vsyn cmd命令 ...

没用过这种。 改下红框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种。 改下红框处看看。

谢谢,我试试。这是高刷屏,带灰度控制的

网友:
你按mbi5253驱动也行  只要改下寄存器配置  和几个小地方  1T的51够不够不清楚  stm32f103系列的单片机是不够的

网友:
或者按 mbi5153 驱动来修改 都可以的    这类 IC   GCLK都需要较高频率的PWM  就靠单片机的速度 时间全花在处理PWM上面了    再加上你的又是43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