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GESIPA电动拉铆螺母枪求助

楼主(2022-06-09):
看到朋友那有个GESIPA的电动拉铆螺母枪就是前面没有拉螺丝头了,准备要过来玩玩要配那种的,淘宝找了下好像都不像,闲鱼找了张图大家看下,原装是最好一图的价格感人有没有国产通用货?

网友A:
按牌子去搜配件啊,发这里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牌子去搜配件啊,发这里有什么意义?

要的是同款,白嫖个枪花几百买枪头?

网友:
螺丝头大小,不是要看你要拉铆的螺帽大小适配

网友B:
这个螺丝应该是可以更换不同的头的吧?

网友C:
这个拉头和拉头套是配套的,比如M3的配M3头套,M6的配M6头套,X宝搜GESIPA铆钉枪就有,这机器铆螺母非常方便,缺点就是不熟悉很容易把拉头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应该是可以更换不同的头的吧?

是的,拉多大螺母换多大的头,就是原装130一个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拉头和拉头套是配套的,比如M3的配M3头套,M6的配M6头套,X宝搜GESIPA铆钉枪就有,这机器铆螺母非常方 ...

找是找到就是贵啊,所以问问有没有同款国产拉杆代替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是找到就是贵啊,所以问问有没有同款国产拉杆代替下

拉杆属易耗料,我在广州本地的代理买的也是国产货,70多一个是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属易耗料,我在广州本地的代理买的也是国产货,70多一个是吃不消

淘宝我看的130一个,万一为了个一毛钱的螺母弄断了就亏大了……

网友C:
拉不断的是把拉杆螺纹拉死退不出,特别是帽子和拉杆距离调不好的时候百分百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不断的是把拉杆螺纹拉死退不出,特别是帽子和拉杆距离调不好的时候百分百拉坏 ...

还是不拿了吧,要用了买个手动用扳手的十几块也够了,搞了个电动铆钉枪配件到了再看看要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我看的130一个,万一为了个一毛钱的螺母弄断了就亏大了……

拉几个拉铆,用对应的高强度螺丝,手动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有个拉铆钉的,这个没用过..

网友(2022-08-20):
买螺丝用一节钢管手动工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