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千兆AC1900易展路由器wdr7650千兆易展版首拆

楼主(2022-06-09):
第一眼的感受就是小巧。外置6根5dbi天线不是很长,和小巧圆滑的外形比较协调,没有那种天线长的都站不稳的违和感,比如mw326r这种。。。机子没多大天线都直插云霄了

外观设计比较简洁,和7650小音箱类似的低调。不过对于反感外置天线的来说,6根外置天线还不如小音箱好看
拆之前用了一段时间了,易展功能确实很实用,2.4G+5G双频无线组网还是很稳定的,配合wdr7661易展版组网漫游效果也没什么槽点,何况还可以通过有线组网,可以达到更快更稳定的网络覆盖效果。
网口盲插和ipv6已经适配,不过两台路由器分上下级,都开启网口盲插的情况下,二级路由会无法获取ip,或者直接显示WAN口无连接,最好在组网后关闭网口盲插,这话也是ACWiFi大佬的箴言
方案其实都很熟悉了主控是tplink向联发科定制的一颗soc,型号是tp1900bn,单核1.2Ghz,内置64MB ddr2内存颗粒,性能在2019可能还可以,但是都2022了嘛,只能说稳如老狗。
低情商:性能差刷不了机系统功能单一简陋,没搞头
高情商:稳如老狗
tp1900上丝印有arm难道是arm架构?说错了请纠正哈!
2.4G,应该说是基带或者射频芯片是mt7761,WiFi4,支持3*3MIMO射频,256qam调制,最高速率600mbps,在小米11上无线速率可以达到400mbps。不知道是256qam调制还是联发科3*3MIMO或者是tp的ldpc纠错算法给力,tp76系列的2.4G都很稳定,不怎么断流,而且2.4G测速都能破百兆,比tp其他3*3MIMO的2.4G无线体验要好很多,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这样。
5G射频芯片是mt7762,WiFi5,支持3*3MIMO,最高速率1300mbps,部分电脑和台式机如果有3空间流的双频网卡就可以达到这个速率。事实上5G体验也很好,信号也还可以,tp的76系列感觉就是主打入门级性价比产品,除了部分智商税产品如wdr7660百兆版,整体都还是可圈可点,尤其是有了易展功能
路由器的闪存。。。cfeon的4MB flash。。。必须是TP-LINK正版(确信),VxWorks系统简单稳定不需要太大容量闪存,比如TP-LINK的大道系列里的旗舰路由xdr6080也才只有16MB闪存。AC1900的路由器只用4MB的固件已经是极简了。
最后看看交换机,芯片表面有碳化硅散热片,芯片是湾湾的瑞昱rtl8367s,作为1Gphy实现了wdr7660百兆版不可能达到的千兆速率,要是没有了rtl8367s,那这台AC1900的无线和有线性能都发挥不出来
拆机完毕,别看这路由器小,发热挺大的,上电待机功率大概5w多,开机时间长了就发热了
尽管背面有一块铝合金散热片,外壳有一圈散热孔,还是架不住4颗芯片堆在一块小小的主板上发热的问题,这和wdr7650小音箱发热问题如出一辙,我的解决方法也很直接了当——换更大的碳化硅加铝合金散热片,这不能说毫无卵用,只能说聊胜于无。当然最好的办法——换xdr5480易展turbo版!!!

网友:
这路由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楼主玩太多路由器了,非常熟悉。谢谢分享各种路由器,各种知识。

网友:
丑,就一个字

网友B:
看着做工不咋地,DC-DC就一颗电容。

网友:
路由器也开始用ARM CPU了,不知道性能比MIPS能提高多少

网友:
看着不错    是千兆的吗?

网友C:
两根假天线?

网友D:
用啥手机拍的?微距不错哟。

网友:
网口盲插的情况下,二级路由会无法获取ip

网友:
MTK挺实用的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不咋地,DC-DC就一颗电容。

售价100多而已,谈不上做工,再说这么小的体积也堆不了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还可以这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太多路由器了,非常熟悉。谢谢分享各种路由器,各种知识。

哈哈哈见笑了,最近入了易展的坑,无缝漫游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啥手机拍的?微距不错哟。

小米11,就是骁龙888太热啦,夏天hold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假天线?

当然不是,AC1900不使用耦合器刚好6根天线,都2022了,tp不至于还要假天线凑数

网友:
那个“陶瓷”散热片性能不知道怎么样,感觉不比铝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