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一台屏幕排线坏了,排线断了的华为荣耀V10

楼主(2022-06-10):
        这手机我小外甥的之前帮他换了手机屏,后面又被搞坏了,连中框变形弯曲,主板连链接小板排线都扯坏了,还好主板没问题,放了快一年,后面还是手痒修起来当备用机,在刷上鸿蒙系统。

网友A:
光脚丫真羡慕,我家有老母亲,地上没法干净

网友B:
想知道屏幕排线是怎么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脚丫真羡慕,我家有老母亲,地上没法干净

白白的大腿,

可惜是公的。

网友D:
修修又能用几年

网友:
这手机用到这程度,可以了,修一修还能挺几年。

网友:
我真以为你修好排线呢!原来是换一条,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一下?

网友:
修好当备用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白的大腿,

坛里阳气太足了

网友E:
现在和屏幕相关的东西都不太好换,比较麻烦

网友:
恩,这腿真白

网友:
只见到大白腿,排线不排线的不重要

网友F:
这样主板都没坏还蛮厉害的

网友G:
别升级鸿蒙了,升级鸿蒙引起的高温,可能会引起处理器虚焊,具体的你自己搜一下,别到时候吃亏多花钱

网友:
黯然销魂的的毛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升级鸿蒙了,升级鸿蒙引起的高温,可能会引起处理器虚焊,具体的你自己搜一下,别到时候吃亏多花钱 ...

已经升级了,没办法了,好像不能刷回原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屏幕排线是怎么修的?

换排线了,小板排线座有损伤,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修又能用几年

已经是备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和屏幕相关的东西都不太好换,比较麻烦

还好就是了,几乎都要全拆,而且要小心,排线多细,都是胶一直要电吹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主板都没坏还蛮厉害的

厉害吧,主板没事,主板排线坏了,小板排线座有点损伤,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