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减少视频的帧数?

楼主(2022-06-10):
电脑里有挺多大学老师讲课的视频,视频都是录制的,占硬盘空间太大了。
因为是讲课视频,所以想通过减少帧数来降低体积,请问有什么软件能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A:
你压码率不就行了

网友:
用Pavtube HD Video Converter转码h265,一般比特率调500~600体积会小很多,最好用4核以上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压码率不就行了

能不能详细点呢?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我一般是用格式工厂,720P默认码率2456,转码后一小时视频大约1G.

网友:
减少帧数对减小视频体积效果不明显,还是降低码率效果好,但码率1000一下没法看。

网友:
意思用多媒体处理软件将视频编码压缩,结果是高清转为标清。

网友B:
格式工厂压成640*480分辨率,音频不要压缩就可以了,也有很多免费的视频压缩软件,但要好好找,并且处理的电脑也要配置超群,否则会花很长时间。

网友:
格式工厂转码时就可以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格式工厂压成640*480分辨率,音频不要压缩就可以了,也有很多免费的视频压缩软件,但要好好找,并且处理的 ...

格式工厂转换速度非常慢,相当于是把一部播放完了,没有用过其他的转换器,不知道其他的是否也是这样慢

网友:
ShanaEncoder转H265,设置码率低一些,分辨率720P,帧率可以20左右,一般高码率1080P可以压缩5倍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格式工厂转换速度非常慢,相当于是把一部播放完了,没有用过其他的转换器,不知道其他的是否也是这样慢 ...

格式工厂只是搬了别人的压缩模块来集成到自己外壳里,对压缩速度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电脑的的配置,核心越多速度也越快,看看那些动漫,12GB的一集可以用H265编码压缩到200MB。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字幕组招募压片员时对压片员电脑的配置要求那么高了,拼的就是压缩速度和发布时间。

网友:
一般的也就24帧,可以抽帧,15帧左右还可以,10帧一下,就明显卡顿跳跃了,可以双管齐下!降低码率,降低分辨率,降低帧率,压缩音频,
但是,压下来容易,可就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推荐ffmpeg,各种视频转换压缩都能搞定,不过是命令行操作的,小白要百度一下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工厂只是搬了别人的压缩模块来集成到自己外壳里,对压缩速度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电脑的的配置,核心越多 ...

多线程转换很快的啊,还能用GPU加速更快

网友:
如今已经没人玩RMVB了么

网友:
转成flv格式。

网友:
有些视频声音小,其它正常,想只调声音,不调视频怎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格式工厂转换速度非常慢,相当于是把一部播放完了,没有用过其他的转换器,不知道其他的是否也是这样慢 ...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格式工厂支持GPU,如果你有支持硬件编码的显卡,那么编码速度会比纯CPU快2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格式工厂支持GPU,如果你有支持硬件编码的显卡,那么编码速度会比纯CPU快2倍以上 ...

现在没有用了。最开始玩塞班系统的时候,为了看手机上的rmvb才用格式工厂,家里没电脑只能网吧解决,两块钱一个小时,压得我好心痛。后来某位大神做了一个叫《影音风暴》的程序,简直是神器~~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