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同为光电的激光手电 光学晶体受潮处理

楼主(2022-06-10):
2015年入手的,532nm波长的泵浦光源,过了一个回南天,光学晶体莫名其妙受潮光衰了,一直在抽屉里吃灰多年,停产多年(厂家还在,就是不做这种利润不高的激光手电,只做工业激光设备了),一问厂家那边也没配件修了,看着就心痒里边的结构,顺手拆开看看,受潮原因就是密封胶有一个点没打满。里边堆料还挺足的,寻思哪天顺便改520nm波长二极管出光的绿光。

早期测功率的照片,峰值900多毫瓦(远超标称值,良心的很):

还有一根13年产的(这个至今还是正常的,基本每年至少测一次功率),这根标签标的是600毫瓦。

拆开后的一些照片:

调焦头是内调结构,透镜组是在内部活动的,外围结构头部直接用卡销卡在旋转滑槽上的,旋转的时候外形长度不会变化。

拆出来的二极管,C-mount封装的,我装另外一个模组上点亮了看看,功率似乎是正常的:

顺手抄板画了一下驱动,还是很常见的运放+三极管的恒流电路:

光路结构示意图(532nm激光笔激光手电都这结构),都是先由激光二极管发出的808nm波长红外光,通过Nd:YVO4晶体光学震荡(激光产生的三要素:输入能量,两个端面的镀膜形成光学谐振腔,晶体为震荡介质)输出1064nm激光(这是掺的钕离子跃迁产生的特征波长之一,可以通过镀膜和谐振腔参数选择),再通过KTP非线性晶体二倍频(光频率为原来的2倍,则波长减半)产生最终的532nm:

最后量一下筒壁厚度,真厚实,这里螺纹部分嫁接了一段黄铜,拧的时候也比铝螺纹耐磨很多,也不会出现铝拧多了掉屑的问题,细节满满:

网友:
看来是同一时期的老玩家了。能买到同为的应该也是比较发烧的了,记得当年还有CNI。

网友:
图片里没看到LD和晶体啊

网友:
是号称打鸟的那种吗?

网友:
还有两只,出一只吗?

网友A:
这个自己也能修?

网友:
有人拿这个打过鸟吗,当年火的时候也买了一个,对焦火柴头,瞬间点着

网友:
螺纹部分嫁接了一段黄铜,考虑周到

网友:
长见识了 激光手电的光路结构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一个手电搞的这么复杂,科技

网友:
有电路有结构图,很好,学习

网友B:
532nm 跟 520nm只差一点点,改来有什么特别用途吗?

光晶受潮了要换掉?还是清洗后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2nm 跟 520nm只差一点点,改来有什么特别用途吗?

光晶受潮了要换掉?还是清洗后装回去? ...

不好说,有些材料和镀膜怕水,同为说这一批次的激光用的新材料的晶体,不是传统的KTP非线性晶体那种(KTP倒是不会受潮出问题,其他材料就不明了),这个也是因素之一。Nd:YVO4也没啥新材料替代品,顶多是Nd:YAG这种不怕水的材料。

网友C:
激光手电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LD这东西实在太娇气了,散热不好折大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2nm 跟 520nm只差一点点,改来有什么特别用途吗?

光晶受潮了要换掉?还是清洗后装回去? ...

没啥特别用途,就是520nm是二极管直出光的,使用稳定性更高,对温度敏感性更低。功率可以到1瓦,现在价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也能修?

技术到位就换零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手电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LD这东西实在太娇气了,散热不好折大寿。

808nm的二极管很娇气,晶体更娇气(这不受潮撂挑子了嘛),我打算换日亚的520nm的管(激光投影机用的那种),日亚的激光二极管出了名的耐操,只要不过热,超电流超功率(俗称超频)也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