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M650;仿罗技鹅卵石蓝牙静音鼠标?连接不上,接收器问题?

楼主(2022-06-10):
雷柏这鹅卵石,鼠标有反应,亮灯闪,连接器也有反应,系统显驱动正常,就是连不上。

网友:
老湿机后视镜调得稳

网友A:
从雷柏官网下个对码程序进行对码试试

网友B:
老这样抻着也不是事儿,这么多期了,应该给个正脸了~

网友:
坐等解决问题!

网友:
雷柏罗技好像是俩镜像鼠标,后视镜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雷柏官网下个对码程序进行对码试试

精彩回帖 优秀,可以了!感谢!.

网友:
有行家,祝贺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对一次码试试

网友:
鼠标有对码程序方便啊

网友:
这种鼠标太薄了,手心没有支撑,用久了会很累

网友:
重新对码试试

网友:
老哥开车稳,后视镜角度精准到位

网友:
土豆土豆 我的地瓜,看那边回不回了,如果那面回地瓜地瓜我是土豆,这样才能够正常交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这样抻着也不是事儿,这么多期了,应该给个正脸了~

这叫诱惑,看清了就没感觉了

网友:
这仿的还动了脑筋,电池座方向给你调整一下就不能说是抄作业了。
发帖还送福利点赞

网友:
蓝牙连接能不能用呢

网友:
多模,按一下那个蓝牙标志按钮,切换到USB适配器模式。不行就去官网下载一个对码软件,重新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