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冷备份是不是不需要用NAS了,直接外挂硬盘柜就行了?

楼主(2022-06-10):
纠结到底上不上NAS问题,虽说NAS功能好,但是也很贵呢,我也没啥必须在线实时同步数据的需求,就想来个数据备份而已,备份也没必要天天开机,只是需要的时候同步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这种情况就没必要上NAS了吧?来个硬盘柜就得了是不是?

网友A:
弄个hp那种小主机,要的时候远程开机,不要的时候直接关机,另外再弄个低功耗20w内那种做虚拟机啥的24小时开机挂挂收益,弄电电影其他啥工作资料啥的,一个星期让hp小主机自动备份一次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hp那种小主机,要的时候远程开机,不要的时候直接关机,另外再弄个低功耗20w内那种做虚拟机啥的24小时 ...

现在挂什么能有收益呀,推荐一下

网友:
学校  学习 我来学习

网友:
NAS比硬盘柜的功能多多了,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远程开机是个好主意

网友:
虽说NAS功能好,但是也很贵呢
答,nas不贵,二手的500都能蹲到好一点的双盘群晖,贵的是硬盘,一个4t的靠谱硬盘都要三四百

没啥必须在线实时同步数据的需求,就想来个数据备份而已,备份也没必要天天开机
答,按需求,的确没必要nas,硬盘盒足矣满足需要,但硬盘盒的稳定性和供电比不上nas,比如拿来拿去、移来移去,就伤硬盘,12v供电电源跟nas更没可比性,就这两种情况弄坏硬盘的每年都有,也看使用习惯,所以唯一建议就是多几个备份

网友(2022-07-12):
需要备份时,群晖远程开机,用完就关了。

网友:
用黑群晖,加wifi插座,需要的时候远程开机,花不了多少钱。硬盘占很大比例

网友:
冷备份硬盘柜都不需要,主机上装个硬盘抽取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