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的自查自纠

楼主(2022-06-10):
焊了半天,一测试竟然短路了

看看这个图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A:
有时是这样的,最简单的问题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这样的,最简单的问题忽略了

哈哈,布线时把间距关了

网友:
这是进入状态了哦。
继续,看持续多久

网友:
大家画板子的时候不先画原理图吗?打板子之前不让软件做错误检查吗?

网友:
就怕自查。有时候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

网友B:
就是一脚不小心踩到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脚不小心踩到线,短路了。

哈哈,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网友:
绝对学霸级别的

网友C:
下次别写拆了  没准就成功了

网友:
那是什么孔?

楼主:
哈哈,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是哪个?

你发现的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现的问题在哪?

二极管一个脚接触到地线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一个脚接触到地线啦

不是说白板吗,怎么出来个二极管呀。看你标出来的是一个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白板吗,怎么出来个二极管呀。看你标出来的是一个孔的位置。

孔不就是接2机关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孔不就是接2机关的吗

如果光一个白板,你测不出短路吧,装上二极管才能发现短路是不是这样?通过二极管自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光一个白板,你测不出短路吧,装上二极管才能发现短路是不是这样?通过二极管自身短路。 ...

那是一定的,没二极管联通怎么发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别写拆了  没准就成功了

这个就是没拆字,才没成功啊

网友:
白板白板,就是白忙活半天的意思啊。下次打板用绿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