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帕萨特 CD机/导航 后面的黑色电源插头没电 是哪个保险丝烧了吗

楼主(2022-06-10):
万用表测量黑色插头的火线和零线,没电压。怎么搞?是哪个保险丝烧了吗?

楼主:
点烟器能正常工作。哪个是常电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烟器能正常工作。哪个是常电的保险丝?

万用表有没,CD机插上去,表笔对准图上金属部分,有12伏电压的保险丝断了。

网友:
功能开关打开了吗?

网友A:
看看盖子上面应该都有贴纸标注着每个保险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盖子上面应该都有贴纸标注着每个保险的作用啊

看了下说明书,收音机保险位置是38,但是我车上38没插保险呀。

用万用表点保险上的两个小触点,全都通电。。。

网友:
手电照那些小的保险,看哪个烧掉了!

网友:
笨办法,挨个拔了看。再就是保险盒盖子上应该有个电器标识。

网友:
没事别改装,考证党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这种问题都来问 就不建议楼主自己搞

网友:
把钥匙打开再去量

网友:
说火线和零线的建议不要自己弄了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发动机舱保险盒,右下角黄色20,熔断。替换一个就好了。说明书上也没写这个发动机舱保险盒孔位定义。谁知道的可以贴个资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发动机舱保险盒,右下角黄色20,熔断。替换一个就好了。说明书上也没写这个发动机舱保险盒 ...

看了13楼,强迫症表示,不用刷子、吸尘器弄干静,决不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