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MP4视频的音频比特率最高是多少

楼主(2022-06-10):
我用手机拍摄的MP4视频为什么音频的比特率这么低是不是跟相同速率的MP3音频一样的音质。

网友A:
mp4的格式有很多种类,具体的波特率你可下载一个软件来查看,此软件有全中文的版本。分析得很全面,并且永久免费的。https://mediaarea.net/en/MediaInfo

网友B:
mp4本来就是压缩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4的格式有很多种类,具体的波特率你可下载一个软件来查看,此软件有全中文的版本。分析得很全面,并且永 ...

如果有中文版本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C:
mp4 是一个容器, 没有上限的.

你甚至可以封装无损进去, mp4 最常见音频封装格式是 aac/a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4本来就是压缩过的吧

应该是吧,感觉用手机拍MP4视频的音频质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4 是一个容器, 没有上限的.

你甚至可以封装无损进去, mp4 最常见音频封装格式是 aac/ac3.

我想提高一下用手机拍MP4视频的音频质量可惜手机都没有选项可调,不知道有没有高音质视频拍摄app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中文版本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当你下载后,安装时会自动匹配你的操作系统语言,自动显示你需要的文字,当然你也可以调出里面几十种语言的任何一种语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提高一下用手机拍MP4视频的音频质量可惜手机都没有选项可调,不知道有没有高音质视频拍摄app下载。 ...

MP4最常用的是 是 aac 音频, 128kbps 的码率不错了,音质吊打 128k的 MP3.

不要纠结了,手机自带的拾音设备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音质.

网友D:
录音,转码,音响,功放,电源,这几关不过,一味的追求码率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网友E:
手机拾音可能更注重语音清晰度吧,莫纠结音质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默认,具体多少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感觉用手机拍MP4视频的音频质量不太好。

手机拍视频音频肯定不好啊,首先没有立体声,其次音频输入靠话筒,效果很差

网友:
MP4只是一种封装形式,并不是编码形式

网友:
手机自带的拾音器谈不上什么音质.

网友:
手机录音,也就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4最常用的是 是 aac 音频, 128kbps 的码率不错了,音质吊打 128k的 MP3.

不要纠结了,手机自带的拾音设 ...

我看网上有些手机拍摄的视频音质还蛮好的也许声音是其他录音设备后期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音,转码,音响,功放,电源,这几关不过,一味的追求码率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

我还以为是音频压缩得太多引起的音质下降看来和硬件性能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拾音可能更注重语音清晰度吧,莫纠结音质了。

是呀,一些好的手机单声道通话底部麦克风收录人声顶部麦克风收录环境噪音然后降噪后输出更低噪音的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视频音频肯定不好啊,首先没有立体声,其次音频输入靠话筒,效果很差 ...

高端的手机应该都有立体声录音的在手机的顶部还有一个麦克风在分辨率设置了就能看到立体声的提示平时通话这个顶部麦克风用于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