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今天在老板手机上发现这个,是老板疯了还是我太LOW了?

楼主(2022-06-10):
早上看到老板手机上居然贴了这个,以老板的智商应该不会交这个税啊

难道是我OUT了?还是骗术又有提高了,大家应该不会中招吧?

网友:
绝对是智商税,而且还有好多人中招(人数持续增加中……)

网友A: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

网友:
到老板家修电脑,

看他家路由器四根天线上都绑着一节5#电池,,我也只是默默不做声

网友:
这个,你老板做什么生意的,这个智商都能赚到钱,我也想去做。

网友:
人家是法师系,你不懂。

网友:
变形金刚专用标志。

网友:
他们把无线电波当成什么了,难道这就是黑科技?国人真会忽悠国人啊!

网友:
哼,无知的人类。
这是吧啦啦小魔仙施过魔法的。

网友:
电都不通  怎么增强

网友B:
说不定像八木天线的引向振子,增强0.01DB信号

网友:
这。。。。。就算是个天线,也得找根线接上去啊。

网友C:
你用过增强贴吗?你了解增强贴吗?最了解增强贴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使用者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使用者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发这种不负责任的帖子

网友:
你要明白,智商高怎么可能当老板,所以你们老板要不贴这个就会是你的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像八木天线的引向振子,增强0.01DB信号

你有当老板的潜力

网友:
画蛇添足而已,手机内置的天线是复杂的,也是通过一系列软件最终调试到最佳的性能,并且天线的种类还有几种,除了内置FM模块的天线不讲究外,其它天线系统都是很严格数据。岂能外贴一个天线就增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增强贴吗?你了解增强贴吗?最了解增强贴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使用者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使用者有发 ...

当老板的潜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

是的,我就按照片用铅笔画了一个。从此地下车库再也不会没信号了。 。

网友:
第一张图就说了镀金天线,估计你老板买的是纯金天线,彰显尊贵

网友:
绝对是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