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人说DIY的T12不靠谱,温控白给

楼主(2022-06-10):
有人说DIY的T12不靠谱,温控白给
说是忽悠小白的,表显350摄氏度,有可能都450摄氏度了,融锡快
另外分享一下专业维修佬的部分设备图(源自淘宝买家秀)

网友:
稳抢沙发,看楼下评论~

网友:
这么多插头,耗电不少吧?

网友:
看到玉器了,

网友:
这是动了谁的奶酪啦

网友A:
然后呢 要不再上个淘宝链接?

网友:
在搞修理的人来说,这桌面算是很整齐的了。。。

网友:
非富即贵..........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要不再上个淘宝链接?

我不是卖电烙铁的,也没有别的工具卖,我就是打算当维修佬, 我就想知道这帮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是直接淘宝看到的

网友:
自己爱好不一定显示很准,自己体会就行。

网友:
这才开始啊,工具配得很好

网友B:
有一个名称叫:校准。任何焊台烙铁都可能不准!需要烙铁温度测试仪然后校准啦,同时也把烙铁漏电情况和接地是否良好也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名称叫:校准。任何焊台烙铁都可能不准!需要烙铁温度测试仪然后校准啦,同时也把烙铁漏电情况和接地 ...

校准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会不会很麻烦

一般都很简单的(具体焊台不同可能不同)。

网友:
便宜的测温仪一套就15,买来调一调不就得了,线性又不会偏得太离谱,强迫症用模拟电路不也挺好的,记住常用旋位就行,哪来这么多讲究,搞玄学呢

网友:
烙铁温度测试仪校准

网友:
本来就是DIY品,自己用顺手就行了,管别人说什么干啥!再说了,显示温度再精准,还必须看具体工作环境、被焊元件特点,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积累的。先前图新鲜买了台数控T12焊台,虽然功能强大但旋钮编码器直接用不习惯,用了几次就装箱吃灰了,重新用回老款的普通无数显焊台,每次使用时根据不同的焊点,约摸着把调温旋钮打到一定位置,非常方便省事。

网友C:
DIY的T12什么谁说过准了?一直也没准过啊。本来也就十几块钱的二手白菜价,捡垃圾而已。

网友:
D的想准得自己校准,按T12结构测温探头与烙铁焊接面温度能差个几十度到百十来度,不同的头子校准参数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的T12什么谁说过准了?一直也没准过啊。本来也就十几块钱的二手白菜价,捡垃圾而已。 ...

可以很准的,误差在一度以内是做的到的。不过没太大用,焊接时烙铁接触的焊点,温度远低于烙铁的设定温度,控温器控制的是传感器的温度,和烙铁头的触点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中间还有很大的温差,温差小的就是好的烙铁头设计和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