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ADATA威刚固态硬盘SP900/128GB,请友们验真伪哈

楼主(2022-06-10):
拆解固态硬盘,请大神鉴别真伪!

楼主:
闲鱼上60块钱买的固态硬盘,说是新的没怎么用过,不知道真的假的,打开看看里面不是内存卡,应该是真的,那就赚了!

网友:
请人验真伪,人家还要交币?

网友:
想钱想疯了~~~

网友:
这是打算把买固态的钱赚回来?

网友:
一眼真,不过重新开过卡

网友:
假的不会给你颗粒上都打标,只会外壳贴纸。

网友:
看做工像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60块钱买的固态硬盘,说是新的没怎么用过,不知道真的假的,打开看看里面不是内存卡,应该是真的,那 ...

真是真,就是这货速度不太快,还容易掉盘,颗粒好像是intel 的

网友:
这个牌子假货少

网友:
盘是真的不过是清零盘

网友:
不知真假,也想买一个的进来参考

网友:
对于量产过的清零盘是不是真假没太大意义了,不过总比假货略好而已

网友:
买过一个假的威刚sp550 ,以为是TLC ,拆开发现是2246xt,mlc划线片,速度还挺稳定的 。

网友:
真的,但是开过卡,没做过mst更容易掉盘

网友:
我觉得是真的,但不懂如何分辨清零盘,或者是重开卡的盘,是因为显示只用3小时通电5次吗?

网友:
最长3年掉盘,我就有一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