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记第一次拆修24p的Type-C充电口~小米平板2!

楼主(2022-06-10):
先上结果吧,更换成功!
所有照片都是手机微距拍摄,没有显微镜,业余的,在家瞎折腾。

充电正常:

OTG功能正常:

故事的开始:
就是这家伙,里面有断针,充电电流只能0.45A,无法传数据,无法插鼠标。

某宝一查,原装排线26元、typec尾插2.5元,选哪种?这还用问吗(qiong字脸)

.

拆解过程没拍,都差不多啦~
拆出一条软排线后,高温胶带➕锡纸包好!(周围太多小元件了)

拿出热风枪350度,吹下旧typec口~
然后给焊盘上锡(焊盘好小,看着眼花)
最后热风枪280度熔化焊锡,放上新typec口,镊轻压吹一口气~

.

↑↑↑换好了,两排引脚都是隐藏在底部的,看不到是否有连锡或虚焊。。。(感受:太难了!!!)

更换完成后,拆除高温胶带、锡纸:

洗板水刷一刷,又是街上最靓的仔~
几乎看不出维修痕迹吧?!

.

.

完,又可以愉快的折腾平板的win10了~

有个小bug,换好typec后,开机测试:
发现只有一面能正常传数据(充电电流2A);
另一面不正常(充电电流0.45A),怀疑是个别引脚虚焊。
太费眼神了,本想着有一面能用就不折腾了。

但是装到平板上拧好螺丝,再测试:
两面都正常了,反复插拔、摇晃都没问题。
这样使用应该没啥问题吧?

谢谢观看!!!

楼主:
软排线上的typec比较好拆下,加热效率高。

但是比较软,容易不平,换上新typec时需要保持平整,而且温度要注意,不然软排线都被吹坏了。

因为引脚看不到,不知知否虚焊、连锡,所以焊盘上锡时要“不多不少,合适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排线上的typec比较好拆下,加热效率高。

但是比较软,容易不平,换上新typec时需要保持平整。

这样的话,那明显还是有焊点没焊好,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那明显还是有焊点没焊好,虚焊了

我也觉得是,当时测试只有一面是好的,但是焊点太小了,太费劲,就想着只用这一面吧~

谁知装上去两面都能用了,应该是负责识别数据的引脚虚焊吧。

网友B:
软排线隐藏焊点都成功了,手艺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排线隐藏焊点都成功了,手艺真不错

要是硬PCB板,我觉得会好换些,不过加热时间要延长。

网友:
牛逼,这都能焊

网友:
这动手能力没谁了,佩服!

网友:
手艺高,佩服

网友:
这技术确实牛

网友C:
这就是C口比苹果L口差的有力证据。

网上一堆人想把苹果拉下水,说让苹果换C口充电口。

个人来讲,是强烈反对的:C口比L口大,观感突兀;C口没有L扣结实,C扣坏要拆手机才能换;而L口不容易坏,最多换线。

L口唯一的缺点就是数据传输慢;可做稍微的改进。

网友:
T口直接做在软排线上?猴子这是当一次性产品设计的吧?损耗件这么设计良心怕是被狗吃了。

网友:
这东西工艺比较精细,能无损拆开,又焊好,手艺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C口比苹果L口差的有力证据。

网上一堆人想把苹果拉下水,说让苹果换C口充电口。

???????????????????

网友:
2024年欧盟和苹果会有一场硬仗

网友:
哎~我还有一批老安卓口的坏的要换,懒

网友:
手艺牛!!软排线上换应该比在PCB上更难。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24P换C口没点技术,换不了

网友:
24P的C口、软排线、隐藏焊点,这三个难点加一起都能成功,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