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BSIDE ACM91钳形万用表有大神了解吗?

楼主(2022-06-10):
想买块直流钳表,无意中看到ACM91,以下图片来自论坛网络。
看起来功能量程设置与UT210E大同小异,主控DTM0660L也与早期UT210E一样,不用改直接就是6000显示。
请教各位大神,这表性能怎么样,主要是直流小电流表现如何,我看国外网站UT210E测试10ma以内都能测得出,尽管有一定误差,但还是有参考意义的。这ACM91与UT210E有得比吗,值得入手不?谢谢大家!

网友:
这表很不错 连loz功能都有

网友A:
这个表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B:
之前网友寄给我一个ACM92测试,感觉一般!

网友:
胜利的好多钳表是这家代工的

网友C:
参数里200μA以下都能测,只是误差稍大一些。倍思名气虽不是很响,质量应该还是中规中矩。

网友D:
还是直接上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网友寄给我一个ACM92测试,感觉一般!

大神,在国外网站找到ACM91如下信息
1、The clamp will change offset for a long time (More than 1 minute) on the A range, this basically makes it
      impossible to measure below 10mA
2、Auto range in capacitance has a problem, it may lock up between 600uF and 1000uF
3、Minimum capacitance value is 2uF, any value below that will show 0.
大概意思
1、在电流档内长时间(超过1分钟)会改变偏移量,这基本上不可能在10mA以下测量
2、电容自动范围有问题,可能会锁定在600uF和1000uF之间
3、最小电容值为2uF,任何低于该值的值都将显示0。

第1项UT210E(或者说所有这类钳表)都存在吧,但ACM91会比UT210E差很多吗?
第2项不太明白,600~1000uF的电容测试会乱跳?
第3项低于2uF的电容测试都显示0,是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价格也不便宜啊

比UT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上UT吧

如果价格是UT的三分之二不到,你选哪个?不在乎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里200μA以下都能测,只是误差稍大一些。倍思名气虽不是很响,质量应该还是中规中矩。 ...

哦,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想知道的是钳口测量直流小电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想知道的是钳口测量直流小电流的情况。

我接触过的测直流小电流都是只能凑合。这个很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价格是UT的三分之二不到,你选哪个?不在乎钱当我没说

UT210E  全新出厂标配,1、9、5..................不到2张红头

网友A:
某宝上搜了一下这个表也要200外了啊,何来比UT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210E  全新出厂标配,1、9、5..................不到2张红头

是啊,这个价的三分之二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了一下这个表也要200外了啊,何来比UT便宜很多?

不要仅限于某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仅限于某宝啊

要是你说的在PDD的话那当我没说,从来不用某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说的在PDD的话那当我没说,从来不用某多多的。

哈哈,我也从来没用过PDD!当然如果非要认定某宝某猫甚至旗舰店之类的才是正品的话也当我没说过。

网友:
这个多少米

网友:
感觉ut211b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