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电脑广告弹窗?

楼主(2022-06-10):
因医院电脑经常有广告弹窗,曾经试过用一些杀毒软件,效果比较短暂,而且容易把系统里面的很重要的软件都删除,例如检验科的一些仪器的配置文件。有一次就导致检验科那个仪器不能用。现在电脑下载了360企业云。本来以前有360安全卫士,可以在我的工具里面卸载一些墨鱼丸,苏打办公,360日历这样的弹窗。但是现在有360企业安全云,360安全卫士无法兼容。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禁止广告弹窗?

网友:
火绒啊。里面有个功能阻止弹窗。

网友:
流氓软件太多了,只装必要软件,去软件官网下载。

网友:
装一堆垃圾软件
然后嫌弃人家推广告

网友:
火绒啊,里面的弹窗拦截很好用,自从装了火绒之后一个弹窗都没了。

网友A:
觉得火绒比360实在,至少它不夹带私货,抑制弹窗的效果也挺好的。我也是医院的,准备买企业版了

网友:
720删了世界就清净了
不删 支持2 ,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火绒比360实在,至少它不夹带私货,抑制弹窗的效果也挺好的。我也是医院的,准备买企业版了 ...

那我试试

网友:
重新装原版系统,然后只安装工作要用的软件,该电脑只用于工作,可以联网,但不看网页不下载安装软件即可。休闲娱乐玩自己手机去,或者用其他电脑。

网友:
已毒攻毒  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安装原版WINDOWS系统(不建议用PE,好多PE带流氓软件,后悔不及)     安装必要的办公软件(不推荐安装某些全家桶  比如  3*0之类的   W*S之类的)   安装你的专业设备软件

还有一个不访问那些流氓网站  (比如  hao123   之类的)

网友B:
有火绒这么良心这么好用的安全软件不用,还惦记这3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火绒这么良心这么好用的安全软件不用,还惦记这360?

是每个电脑都要装火绒么?

网友C:
用nod32的hips

hips可以让名单内的软件启动运行 名单外的软件都无法启动运行

你可以把常用的软件都放进名单里  名单以外的任何软件都无法启动运行

网友:
360弹窗拦截功能就很好用

网友:
装个火绒,里面有个软件专治弹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nod32的hips

hips可以让名单内的软件启动运行 名单外的软件都无法启动运行

1、系统组策略就有这功能
2、根据不同用户设置相应的读写权限,少用administrator账号
3、只安装必须的软件
但话说回来,多数使用者并不具备某些专业知识,只管点下一步安装,电脑里一堆自己都说不明白从何而来的软件。阻止弹窗是件不可能的事,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系统组策略就有这功能
2、根据不同用户设置相应的读写权限,少用administrator账号
3、只安装必须的软 ...

用火绒试试

网友:
Windows Embedded 那最好。

裁剪核心就执行你要用的那个APP,不保留winlogon ,连桌面和IE都没有。我看它弹个卵。

网友:
360全家桶就是最大的弹窗来源,卸载360装上火绒世界就清净了

网友:
用火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