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次捡垃圾引发的三个品牌吊顶LED灯对比,你说我这运气

楼主(2022-06-10):
一次捡垃圾拆了个吊顶LED灯,结果自家的坏了,找电工要了个,加上坏的吊顶LED灯,三个做个对比,你说我这运气 。。。
拾到的三雄极光,质量最好的,底座是铝的

这个阿雷佐,换上去的,就一般,底座也是铝的

换下来最差的,胜旺照明底座是胶的

网友:
捡来的居然是质量好的,看换下来那个灯珠黄里透黑,电流大热死的

网友A:
这东西质量参次不齐,捡来的居然是质量好的,想不到吧。

网友:
哈,自己的是最差的,垃圾的是最好的。

当初怎么买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质量参次不齐,捡来的居然是质量好的,想不到吧。

只能说装修的心太黑

网友:
现在的LED灯,不坏就是好的,色温什么的根本考虑不了

网友:
LED灯现在水货太多了,故障率太高,省电不省钱了

网友:
只能水一下了。没M币不给进

网友:
散热要搞好啊,否则烧了。

网友:
铝底座散热处理好的话,用几年没问题。

网友:
LED发热厉害,散热没处理好,寿命减少很多

网友:
三雄不是上市公司,当然最好.

网友:
如果是真的三雄极光的那就还不错的。
LED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如果解决了散热问题,就能用到长久一些。

网友B:
可以把要来的灯 驱动改装到三雄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要来的灯 驱动改装到三雄里面吧?

那个拆下灯条扔了,以为用不到了,没想到转头就坏了

网友:
太悲催了这灯没一个好的。

网友:
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
大家讲的都对便宜省电不省钱真的是这理

网友:
第三个呢?

网友:
最后一个做工也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