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迈瑞监护仪PM-9000拆机维修

楼主(2022-06-10):
某单位一台迈瑞监护仪不能测血压了,开机测试后和判断的故障原因一样,开机按测量血液,有气泵工作声音,袖带无气压,懂的师傅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维修过程不值一提。

主机外观

开机测试

测试完后拆机

移除显示屏露出主板

拆主板前拍照

主板后面的强电部分,也是问题所在,帖子完结谢谢观看。

网友:
专业设备,专业维修,

网友:
专业设备的维修很专业!

网友:
我的血压计,气泵工作,没有气压,拆开一看,一个接头断了,502粘了一下,漏气,丢掉

网友A:
楼主是医疗器械的专家

网友:
使用量很大的机器

楼主:
没有,很多玩意也是见都没见过的,今天拆了个4万多的半自动血凝仪,也是头一回见头一回拆,稍后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医疗器械的专家

没有呢兄弟,很多东西也是头一次见

网友:
没证书能修这个嘛?我记得这个玩意修起来,利润挺大

网友:
迈瑞的老款监护,拆开来里面做工跟同期进口品牌相比,天壤之别,用料一般,感觉就是国产小作坊产品。现在做到国产老大了,还算可以。这些机用时间长了,屏幕、背光、气泵、电磁阀、按键、电源都容易坏。

网友:
迈瑞这个型号的监护仪用得挺多,修得也不少,最常见的还是电磁阀进水坏掉,因为使用科室会把袖带浸泡消毒,气囊进水又没有排干净,使用的时候气囊的水进到排气电磁阀导致线圈腐蚀,现象就是气泵打气,但是气囊不充气。

网友:
国产医疗器械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家电,通信行业带了个好头,大家加油

网友(2022-09-02):
国产做到这样很牛逼了

网友B:
没说出故障点儿和故障原因,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出故障点儿和故障原因,差评!

很多时候修机器,拆开就修好一半,这个是拆开就完全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