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工控机主板,不知道怎么开机

楼主(2022-06-10):
淘汰掉的设备,原来使用都正常,开电源开关就能开机,拆下的工控机和触摸屏一体,接上直流12V电源,本想FP1引脚短接一下就能开机,但是所有引脚随便怎么排列组合短接就是点不亮,早知道没拆之前bios设置一下通电就自动开机(应该有这个选项),现在拆完而且其他零件已丢弃就没辙了,只能请各位大佬出出主意啊。

网友:
第二张图的上不是写这FPANEL1这个框框里的定义么
你在主板上找到这组插针

网友:
sim卡卡槽和bios电池红线间不是针脚定义表吗?

网友A:
看到VGA接口就知道这板子配置不高

网友:
参考图片大红圈的说明,应该是小红圈的两个针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VGA接口就知道这板子配置不高

看上面标签,估计是ATOM N450 2G主板,老了。

网友:
右上角挨着LED灯插针

网友:
看到ide口就可以扔了

楼主:
谢谢大佬们,应该是这FP1引脚第2行2、3脚了,回头再试试,但是之前这些引脚都短接过就是不通,想不通为什么,难道还要给个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标签,估计是ATOM N450 2G主板,老了。

谢谢大佬回复还配了图,之前FP1第2行3、4引脚都短接过的,没反应,我只接触过家用主板,工控板有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还是要给个电平信号?

网友:
把电池拔下,cmos放电,再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第1张图中白色端子给个12V电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