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山寨5.1声道功放,里面居然有配重铁

楼主(2022-06-10):
老房子里的功放,20多年了,今天杀鸡取“牛”,把变压器取了diy烙铁用。

两个大旋钮,左面是调谐,右面是音量

音量旋钮手感有点像编码器,调谐是电位器手感

背面插座,这种插座很方便,但是很廉价,一点也不高级。

底下有两个固定螺丝,应该是两个变压器。最后拆开发现我想多了。

拆开,里面好像两个变压器,但一个是一进一出,应该是隔离变压器

变压器没什么参数,就一个是多电压标志,估计功率不大。做个烙铁估计得重新绕线。

功放三极管,太多灰了,不想擦。

pcba日期

这次拆解目标,把变压器拆下来,看到下面两个黑疙瘩,我以为是垫片呢,结果是铸铁。。。。妥妥的配重。。。。

网友:
20多年前也玩配重,太不厚道了

网友:
为什么要配重?又不是会震动或者按重量称铜

网友A:
有一个牛是假的吧?

网友:
山寨厂家的脑子不用正路上

网友:
为什么要配重?冒充厚重,给人以错觉。

网友:
当年这个功放也不便宜

网友:
管子还戴套

网友:
环牛的次级线绕的很稀,铁芯的截面可能很小,说不定也镶了套。

网友:
加配重这招居然20多年前就有了,冒充用料足,卖高价

网友:
下岗电器再就业

网友:
加大滤波电感

网友:
说句实话,这功放不算太差,至少电路板还算工整、功率管也给你套上绝缘管了.....

网友:
上个月去朋友那闲逛,看到他在拆一个功放,里面居然有4个LM3886组成双声道桥接功放,直接拆了功放板拿走,变压器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值钱就不方便拿了,直接拿回来组装就可以用了,居然全部都是正常的

网友:
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很正常能够增加重量

网友:
这牛的铜线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牛是假的吧?

功放里有双环牛的存在。

网友:
这是重型垫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