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各种状态的功耗,有点意外。ac86u

楼主(2022-06-10):
一直想知道路由的各种状态功耗。。下午有点时间就测试了一下。。路由型号是华硕AC86U。。
有点意外的是硬盘读取的功耗比写入的功耗更大。。从速度看也是这样。。另外从功耗看硬盘的休眠并不是真正的休眠。。就算没有读写硬盘灯不亮。。插硬盘的功耗也要比没插多1.8W左右。。2.5的机械盘和固态盘功耗相差不大。。大概0.7W左右。。
其他具体的功耗看图吧。。机械盘读。。机械盘写固态读固态写不接硬盘功耗插硬盘功耗。。

网友:
很正常,让路由全速工作也费电

网友A:
挂个3.0的U盘功耗小

网友B:
经典型号,口碑不错

网友C:
这玩意这么费电

网友D:
不用就没功耗
不知市场上宣传推广那种可以节电的小玩艺可以节多少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就没功耗
不知市场上宣传推广那种可以节电的小玩艺可以节多少功耗。 ...

应该是能废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3.0的U盘功耗小

其实一点功耗倒不是太在意。。只是想知道多少而已。。

网友E:
这玩意比我电脑不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这么费电

没硬盘读写一个路由10W左右不算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比我电脑不省电啊

什么电脑?比这还小的功耗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型号,口碑不错

这型号确实热门。。口碑就不好说了。。早期384固件稳定性很是问题。。但更新386之后有很大改善。。

网友F:
功耗略大,K2才3w, K2P才4w,信号比ac86u还强

网友G:
就是一个电老虎呀

网友:
以前的老电表,这个功率会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耗略大,K2才3w, K2P才4w,信号比ac86u还强

通常来说功耗和性能成正比。。路由信号只是其中一个指标。。更多的是稳定性和内外网传输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一个电老虎呀

现在性能稍好点的路由都要这个功耗。。不接硬盘也就8.多W。。也不是多高。。

网友:
CPU性能好就更费电,没办法。

网友:
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性能(功能)和功耗成正比。
嫌功率大,可以看看工作模式是否低功率模式,这样可以降低一部分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