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秤的时候,一个微小的螺丝滑丝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

楼主(2022-06-10):
本贴发在本板,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拆解,这是一个关于拆解的小技巧,会的请忽略。。

前几天疫情期间,吃饱了没事干,想拆一个20年前的电子秤看看,螺丝有点锈

有一个非常小的螺丝滑丝了,怎么都拧不下来,按照就近原则,顺手拿出了旁边的108合一螺丝刀,心想无非换个螺丝刀头就搞定了,没想到噩梦开始了,换了各种螺丝头钧不行!开始加大力量拧!直到螺丝孔彻底圆了.....

真麻烦,还要去阳台的工具箱找其他工具,抬起肥大的屁股,去阳台翻出了一把大头钳,一把尖嘴钳,一把平口钳,三个大钳子我还怕你下不来?可是这个螺丝太小,加上刚才各种大力拧,螺丝头几乎没有了,这些钳子一开始还能夹住,但一拧就脱落,最后连平口钳都夹不住这个微小的,除锈后几乎平了的螺丝头!

这可麻烦了,这么小的螺丝破坏了我也没法配啊?有没有无损拆法?看着已经没头的螺丝,无奈之下干脆暴力吧,再去阳台翻出小电磨,用小电磨加锯片开个一字型,靠,手一抖就切到电路板上了,螺丝头小的几乎和小电磨的锯片一样厚......这么小,眼都花了,手又抖的厉害......

反正又失败了,各种方案,还用打火机烧,搞到很晚,用了3把大小钳子,一把剪刀,一个美工刀,4种镊子,1毫米2毫米钻头各一,打火机,小电磨......各种一字螺丝刀,三角螺丝刀,钻头,反丝取出器......都单项试,混合试.......就剩两种办法没试,一是烧了它,二是砸了它......
最后没办法了,放弃了,太晚了,睡觉去了......

第二天,开始绞尽脑汁,去阳台把封存多年的焊台搬出来,把螺丝挂上厚厚的锡,加热螺丝,用平口钳子拧锡头......

无奈锡太软,锡都拧掉了,螺丝还是纹丝不动,靠,长上了吗......

又放弃了,到了下午,补充了体力,坐下来冷静的分析了一下局面,现在主要问题是螺丝Z轴施加不上力,还没有合适的工具夹住它,正在此时,看到盒子里有一股铜电线,把铜丝剥出来,拧个弯,焊到螺丝上

不行,锡又断了,重焊,再加倍加锡,多加热了一会.......

铛铛铛噹,没想到居然轻松的用两根手指把这个滑丝的螺丝拧下来啦!

掌声鼓励一下!这小玩意害死我多少脑细胞啊!

这个螺丝本应是白色的,现在都锈成黑色的了,估计这20多年,生锈的晶枝都长到塑料基座里了,怪不得咋拧都拧不动......

看看火攻都用上了

这是和普通螺丝的对比图,焊接都是用放大镜焊的.......

最后翻出一个最小的螺丝,还原了,真是吃饱了撑的......

发这个帖子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遇到滑丝的微小螺丝,不需要多余的各种工具,只需要用烙铁焊上个力矩就简单解决了!

网友A:
自攻螺丝,加热就能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螺丝,加热就能拿下来了

打火机烧都不行,螺丝太小,钳子夹不住

网友:
哎,怎么评价呢.................楼下接着说

网友:
烙铁烫一会,钳子一夹就出来了。既然有电磨,直接把帽给磨掉。把电路板取下之后用钳子夹也能下来

网友:
小号大力钳你值得拥有

网友:
想用小电磨直接把螺丝头打平

网友:
这拧入塑料的螺丝,用烙铁加热螺丝,用平口钳夹住螺钉头轻轻一拧就行了,那用这么复杂?

网友:
好大的工程啊。

网友:
用一把大力钳夹住螺丝头一拧就出来了,搞那么复杂

楼主:
上个螺丝对比图

网友:
用焊锡能够焊上也非常不容易啊,不过楼下说的用电烙铁加热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这工程搞的,用烙铁热一会螺钉就能轻松取下

网友B:
你没有指甲剪吗?轻松搞定

楼主:
滑丝前可以有很多办法,但是滑丝后去掉锈,大力钳、尖嘴钳、平口钳,手术镊,指甲钳都已经锁不住这个无头螺丝了!

这个帖子就是要告诉大家,滑丝后最简单办法就是焊上锡,再焊个力矩,什么工具都不用就轻松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指甲剪吗?轻松搞定

反正疫情,在家闲着,没事干!

网友:
怎么看着铜线那么粗啊

网友:
方法好多种,为这种执着的精神点赞!

网友:
坛友的精神就在于宁花10小时不花一分钱,这种精神是对环保事业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