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一个移动t12,大艺款

楼主(2022-06-10):
大约在四五年前,白菜t12刚刚火起来,被一朋友买的笔记本电源成品种草了,加热是快,但是回温不足,不如我当时用的黄花907。
于是简单做了功课后在某华家买了,当时他家销量应该算是不错的,毕竟做的人少,后面越发觉得自己呆。
当时了解到t12与开关电源会产生感应电,而白菜的大部分都没有把这个考虑进去,只有他家吹的神乎其技,回温比原装还牛,不需要地线也绝不会击穿芯片,击穿包赔之类的,还有什么休眠对头子不好啊,总之就是一顿吹自己家的多牛,然后就是两线制的……我对电是比敏感,手湿的时候低于36v我都能感受到,于是用这个没烧感到麻痹。直到后面,我烧了一个蓝牙芯片后,再也无法直视它了。。。
找不到那个商品页面了,不然可以大家乐呵乐呵

主控板子38确实白菜了,加一个温度显示数码管,其实就是一个电压表断开小数点引脚,然后并接在电位器上面,12块钱妥妥的智商税,因为这种模拟显示加上t12本身限制是不可能准的。
同时还买了一堆东西花了两百多,包括手柄、头子4根,其中一根印象深刻,40块钱,号称进口全新10倍回温,后来用着用着头没了。

言归正传。原本是开关电源,拆之前没带图了

壳子是多多10块左右的大艺转牧田,全部飞线安排

这里有个电位器,应该就是调整“温度显示”的,忘了也没动过

原本不想装这个表了,但是留着也没用,刚好有位子就热熔胶粘上去了。开关是刚刚好卡扣的位置

成品

网友:
做的不错,漂亮~~~~~物尽其用最好!

网友A:
某华确实能吹,各种NewBee

网友B:
这个电池壳子  好像是东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壳子  好像是东城的

大艺的,买的大艺转牧田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华确实能吹,各种NewBee

哈哈,我深受其害,只怪当年小白,信了那些鬼话,还好只烧过一次芯片

网友:
记得以前有台安泰信高频焊台,胳膊挨着铁桌子,手蹑焊锡丝碰到烙铁头时那酸爽

网友C:
不会高价买的吧

网友D:
开关电源t12没烧过芯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子diy玩家,烧过以后还吹捧的不在少数。
t12 936只用牛的,开关电源就算接地也不用。
所谓的接地并不是0电位,要做好完善接地,不太简单的,不是一根地线就ok的。
家里的地线就是防止触电的,并不是等电位,也不是接个地线就省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高价买的吧

帖子都有说价钱,t12部分因为是几年前买的比较贵,现在全套除电池外,应该能做到50以下,用自己的21v电池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t12没烧过芯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子diy玩家,烧过以后还吹捧的不在少数。
t12 936只用牛的, ...

其实一根地线接到头子外壳就能避免大部分烧芯片,像这种2线的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一根地线接到头子外壳就能避免大部分烧芯片,像这种2线的烧

我测过很多插座地线,基本都有电位差。
基本上和桌子或者附近的地,有10v左右。
有的插座地线长的,比如家住20层,地线在1楼的,但是桌子又碰在暖气管上的。
这样的话可能电位差有30v。

电压较高,阻抗很大,就看瞬间电流是否会击穿了

网友:
我是被T12烧过芯片的,所以后来T12的电源都改为用牛了,手上三个焊台,一个是标准的936焊台,两个T12焊台,T12一把用100W的输出AC18V的环牛,另一把用936焊台的方牛拆掉几圈次级铜线改为AC18V输出,平时维修和使用主要还是936焊台为主

网友E:
楼主使用这种大艺转牧田类的转接口就不如用价位差不多的相应款电动工具电池充电宝转换器了(拆除内部的小降压板即可),感觉充电宝转换器的外观要漂亮很多。而不同款电池的转接座外表往往奇形怪状,而且上部面板会露出一些窟窿(比如楼主这个的牧田电池插脚那里)。我买的是下面这样的(也是准备用于电动工具电池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这种大艺转牧田类的转接口就不如用价位差不多的相应款电动工具电池充电宝转换器了(拆除内部的小降 ...

确实美观太多了,不过我这个主要是闲置的,不是特意买来做的,到时候买一个这种来做个灯

网友:
表头不能笑了

网友:
我用的时候到没有损坏过,有可能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