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3296W精密电位器

楼主(2022-06-10):
这个电位器失效了,拆开看看,先用锉刀把上外面的塑料锉掉,露出里面的,这个有点像陶瓷材质

用刀片把它们分开

放大一点,结构很简单,也很巧妙

齿轮拆下来,左边的塑料再弄掉一点,里面是一个蜗杆,原来利用了蜗轮蜗杆结构。
准确来说,其实这种电位器也只是单圈的,只是利用结构来使得调整比较精确。
如果手稳的话用音箱的那种普通电位器也能达到这种效果。

螺杆转个角度来一张,里面还有个限位的凸起。这个电位器估计是调整过头了,
而且限位又不准,所以导致那个齿轮没齿的位置到了蜗杆的位置,齿不能和蜗杆接触
了,所以没法调整了。

完。

网友:
实际上就是碳膜电位器!

网友:
普通电位器,手柄接个减速齿轮箱,是不是也能达到这种电位器的精确度?

网友:
只是多圈调节。

网友:
拆拍挺细的谢谢楼主

网友:
总算懂了。。和电视剧中演的   关一个阀门要扭上万圈一个道理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只能叫微调电阻

网友:
普通电位器,用胶水,粘个40米的长杆子,超精密电位器,分辨率可以达到0.05纳欧姆。

网友:
可惜是碳膜

网友:
这种电位器的调节精度,怎么说也比普通的电位器精准一些。

网友:
不就是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能搞无刷风扇变速吗?

网友:
原来里面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电位器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调整精度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一直以为是线绕电阻呢,原来是碳膜电阻

网友:
这种3296电位器质量不好的话,若想调整到一个稳定的值,例如标称10K的电位器调整到正好5K,还是挺困难的,因为内部蜗轮蜗杆和接触簧片等等都有间隙,拧到5.1K再想拧回来,就要比5K拧到5.1K多拧几圈,无法精密定位。

网友:
看样子就别指望多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