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97美国通用GMC Sierra西拉 1500 德科卡带机拆解打理翻新

楼主(2022-06-10):
德科墨西哥制造日期1997 VFD荧光屏非常漂亮 四段均衡 预设多个音乐风格可选 低音澎湃 典型德科老美风格 此机比较少见 可以拖单碟盒 AUX也需要碟盒才可以启动 可惜碟盒没有收到 收音单数步进 此机到手成色非常差 伊拉克成色 卡带不能读 进去就退 缺一个旋钮 外壳锈迹斑斑 先拆散 然后打磨翻新 弄好后功能恢复正常
上一张车的图片

下面是外壳了 打磨过程没有拍了 太脏了 就是砂纸加电磨
直接上喷漆后

主板已经洗刷刷干净 下面组装

上电试机发现没声音 心拔凉拔凉的 先测量功放附近 外接功放有声音 可能功放坏了 测量功放待机线没电 发现启动电路的电阻无阻值 拆下来发现断裂两半 更换一个成功修复

用木头做一个旋钮 后来涂了黑漆

风扇清理

卡带拆解清理

装机试机 卡带有一面转不动 一会儿再处理下 先看看效果

网友A:
哈哈,小方瓶不错,旁边像灯泡的是什么玩意,不像led啊

网友B:
好手艺,请教外壳怎么除锈的呢

网友C:
是放在水里洗干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小方瓶不错,旁边像灯泡的是什么玩意,不像led啊

那个年代的都是小卤素灯背景灯呀 都坏了 我改了白光LED 串了电阻 效果不理想 采购点12VLED回来有空再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请教外壳怎么除锈的呢

可以用酸泡 我没有 直接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放在水里洗干净的吗?

对啊 自来水 鞋刷子

网友D:
这种显示屏很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显示屏很有感觉

本人是很喜欢VFD荧光屏的 收集了好几台荧光屏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请教外壳怎么除锈的呢

酸洗,电解,喷砂,还原剂,最次砂纸,钢丝轮。酸洗和电解都用过。

网友E:
有些车机没有碟盒短接某些针脚可以激活a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车机没有碟盒短接某些针脚可以激活aux,

几个插头都试了下 对地对正短接 调不出

网友F:
给楼主100分有人不同意,就 99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焕然一新

哈哈 可惜面板磨损比较严重 这个我修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100分有人不同意,就 99分吧

达到自己满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艺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机芯不错,长电触发换向,加载电机没拆开打理一下吗?

网友:
喷漆是用的自喷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