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插头退线,金属头滞留在孔位里面怎么搞出来?

楼主(2022-06-10):
退线的时候有根线断了,金属头滞留在孔位里面怎么搞出来?(这种专用的白色插头没有卖的吧?)
或者有什么办法把线接到断掉的金属头上也行。

长方形的是副孔,插进去可以退线。

下排第5孔,线拔断了。

金属头是这样的1

金属头是这样的2

网友:
金属插脚上有个倒勾 你拆出来的也是
用等宽等厚的金属片或者硬质的塑料片 插入 长条孔里
倒勾缩回金属插脚 插脚就能从后面退出来

网友:
正常方式退线  用退线针插进去  再从插头这面 用东西捅断的插头就可以应该

网友:
用退针器啊

网友:
没专用退线针,就自己DIY一个 主要看缝的大小

网友:
这不就是标准杜邦母头么,大不了白塑料壳废弃换两个单排,最不济直接焊不行么

网友:
方孔找东西顶,副孔里按下倒钩

网友:
用退针器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

网友:
退线孔中插入后,另外这边方孔内拿钟表小1字螺丝刀顶出来就搞定了

网友:
有退线针这么好的工具吗

网友:
某宝某多有退线器卖

网友A:
这个退针特别考技术
最好是专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退针特别考技术
最好是专用的工具

关键是上哪找专用工具?

网友:
钢丝发夹DIY一个退针器,很好用!

网友:
某宝上买一套,十几还包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上哪找专用工具?

有,我买过28位的,24的换下来扔了,这有2道防退,你这只有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