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儿童手表/电话手表/智能手表MT6252A固件烧录方法

楼主(2022-06-10):
我最近跟风在拼多多上面花了9块9买了一个儿童手表,开机显示Hello图片并且播放铃声,然后就是显示一个二维码和文字“微信扫码激活”下面还有ICCID。按照网上的教程来绕过激活都没有效果,于是就上数码之家找教程,不过大多数都是拆机相关的帖子。于是我也拆开来看看,但是发现配置跟大家的不太一样,处理器是联发科的MT6252A,储存器是64Mb的(注意这里的b是bit的意思,相当于8MB),操作系统并不是安卓的。而是有点像那种非智能手机的。通过USB插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我一顿乱试,发现在关机状态下按住某一颗按钮并同时插入USB电脑就有反应,出现了一个未知设备,win7系统联网会自动下载驱动最后显示是VCOM虚拟串口设备。我按照本论坛相关帖子的教程用联发科的FlashTool_v5.1420.00软件提取了固件,文件大小8M,然后不小心格式化了。变成砖头了,屏幕都点不亮了。
于是想把提取的8MB固件重新刷进去,但是找遍全网都没有找到教程说明如何把bin固件刷回去。尝试使用东震1.96软件烧录但是报错。
花了两天时间研究,终于找出把固件烧录进去方法:
首先下载附件scat.zip解压得到scat.txt,然后把ROM_0固件放在scat.txt所在的同一个文件夹,并且重命名为ROM,然后打开FlashTool选中Download这个Tab页,点击Scatter/Config File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scat.txt文件,然后点击Download开始下载,下面的进度条会依次变成红色-黄色-蓝色,最后蓝色100%就烧录完成。拔掉USB长按电源键就可以开机了,救砖成功!
破解绕过激活二维码的思路:用16进制编辑器修改ROM_0文件里面ICCID前缀
制作固件的思路: 需要学习MTK开发,比较困难,而且还是十几年前的技术,资料都找不到。这个重任交给大神来做了。

网友:
发个网盘链接吧,附件很贵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记得网上有很多破解贴

网友:
不知楼主刷机后可用自己的卡了吗?功能都正常能用了吗?

网友:
如果用的是8M的25芯片,还有BIN的完整备份,不妨把颗粒拆下来上编程器再写回去,或者飞线刷写一下试试

网友:
8MB的存储能拿来玩什么呢?

网友:
只能看看,咱家去打酱油咯。。。

网友:
我也6.9买了个MT6252A的电话手表,插自己的移动卡,连续按电源键三次就可以正常进入桌面了,你也试试

网友:
能折腾刷回去也是强悍

网友:
厉害,这个不错还能刷回去

网友:
老技术的老设备

网友(2022-10-11):
下载了,购买了,压缩文件中啥都没有啊。。。。

网友:
有一个,看看能否用于其他的卡

网友(2022-11-14):
完了,没有钱下载

网友:
求8M固件

网友:
MT6252A的电话手表和你的开机一样。没备份固件。刷错固件变钻头了。求你的8m固件谢谢

网友:
坑人   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