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555电机大功率增氧机

楼主(2022-06-10):
拆555电机大功率增氧机,钓鱼的时候鱼护一般都是就地放河边或者水库边,但是要拿鱼回去的时候往往发生鱼在水箱里死亡,网上用充电宝供电的低压马达驱动的增氧机都普遍与一个18650电池大小相当,但是现在各大卖家都在鼓吹超大555电机增氧机就买了一个回来,确实是有那么大一坨,以为是活塞运动打气的,谁知道拆开的类似于星型发动机运行一样毂膜打气的,东西虽然简单粗暴,但是用雷猴子20000充电宝带能运行一天没有停,气量也是比较大,呵呵呵,个人认为户外钓鱼可以撸一个,特别是马口鱼,小白条之类的鱼需要氧气要求高,,不知道有没有地方上车撸这个玩意?

网友:
怎么不搞个无刷的

网友A:
前些年称斤的370还没用完呢

网友B:
要能支持21伏电池就好了,电动工具电池又一个新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称斤的370还没用完呢

量可以引发质变,你可以组一个100个并联进去的370,打出来的气会超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能支持21伏电池就好了,电动工具电池又一个新用途

不就是加一个宽电压降压到固定5伏的模块嘛,这个555电机模样就是一个裸机,弄个塑料盒装进去,再把降压模块线接好,变成一个能用DC供电,与内置电池供电,岂不美哉?

网友:
总觉得电刷进水进沙子悲剧,户外尽量用无刷电机或电磁往复气泵。

网友:
这种样式的是隔膜泵,咸鱼上搜索一下,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能支持21伏电池就好了,电动工具电池又一个新用途

多买几个,串联供电,并联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可以引发质变,你可以组一个100个并联进去的370,打出来的气会超级的多 ...

如果100个串联起来抽真空呢?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个玩意才运行一天一夜,马达的温度就不能摸了高温啊,有刷的马达都不能长期运行么?是否并联上去一个电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才运行一天一夜,马达的温度就不能摸了高温啊,有刷的马达都不能长期运行么?是否并联上去一个电容 ...

降低一点电压运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