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插排LED指示灯(图文)

楼主(2022-06-10):
接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0352,是18年8月开始用的插排,前天插排上只有个手机充电器,不知什么原因按开关顿时吱吱响两声冒了火光一股烧焦味,今天休息找零件修复一下

网友A:
指示灯也颜色不是随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也颜色不是随便用的。

自家用的东西无所谓了

网友:
加一个IN4007寿命更长久。。。。。。。。。。。。。。。。。

网友B:
这个换150K电阻是否是根据LED电压计算得出的结果呢?家中有好几个坏了指示灯的。

网友:
建议电阻大一些。灯不要太亮了。加个二极管更耐用。

网友C:
150K阻值小了些,点亮后会比较热,不串二极管的情况下,建议使用200K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K阻值小了些,点亮后会比较热,不串二极管的情况下,建议使用200K以上的。 ...

好的感谢

网友D:
指示灯必须是红色,电阻150K--220K。

网友E:
我一直不敢这样干  因为分不清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150K电阻是否是根据LED电压计算得出的结果呢?家中有好几个坏了指示灯的。 ...

150-200K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150K电阻是否是根据LED电压计算得出的结果呢?家中有好几个坏了指示灯的。 ...

根据百度知道搜索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不敢这样干  因为分不清电阻阻值

直接上万用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必须是红色,电阻150K--220K。

有的厂家用白色

网友:
200K+IN4007,基本不会坏

网友:
150K电阻有点小,好像用的是0.6W红色二极管,这样电流有点大,个人感觉4007加220至280K电阻都够亮且耐用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1N4007,LED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不会频闪。

网友:
过去那种氖管是不是更耐用些.

网友:
这是坛友的基本操作

网友:
我都是300K电阻+红色LED,不用接二极管,电阻和LED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