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款瑞芯微RK3128方案的智能DLP技术投影机拆解,安卓7.1.1系统

楼主(2022-06-10):
另一款同外观不同硬件配置(晨星MSD 6A648)投影仪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002-1-1.html

往期其他投影拆机汇总: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球形的微型投影仪BP0101S):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0-1-1.html
山水X5豪华蓝牙LED小型投影机DLP投影仪拆解及资料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630-1-1.html
拆乐小宝儿童投影故事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834-1-1.html
拆解DLP微投影:Brookstone Pro: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837-1-1.html
瑞格尔RD-602智能DLP投影机拆解,常见的公模投影仪电路资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944-1-1.html

●效果及系统界面:

实拍效果图1:白天的实拍效果图。

实拍效果图2:晚上开灯24w投约85寸下的效果(手机拍照略差,实际是很清晰的)

实拍效果图3:晚上关灯投约85寸下的效果(手机拍照略差,实际是很清晰的)

系统界面:利用截屏功能获取的

●机器外观:

机器俯视图:
品牌不便展示,图片处理了下,此款是塑料上盖,塑料机身

接口侧:
这是瑞芯微(P9)方案的投影,不带开关机建,插电自动开机,拔电关机,HDMI为输出功能

镜头:
树脂镜头,小型投影几乎见不到玻璃镜头。
对比玻璃镜头的缺点是开机机器发热后要二次对焦,也就是所谓的发热后会虚焦,并不是大问题,只是略有不便,不过也就调节一次即可。
至于耐磨,不论是玻璃还是树脂镜头,上面的镀膜均不耐磨,手上有油脂不要用手去碰镜头,擦拭也只能用干净的擦镜布,不能用酒精等擦拭镜头,正常情况下镜头是无需清洁的。内凹的设计形式,避免了不小心触碰到镜头造成的损伤。

背面:
这机器的亲肤涂层老化,有些脱落和粘手。
用酒精清洁一下即可,不属于那种难清理的,大概5张左右的酒精湿巾就够了

●机器内部电路及简单分析

主板概览1:
拆开后的主板背面,大大小小的元件比较多,有几个小芯片,大芯片在另一面

接口定义:
①:散热风扇接口
②:DMD显示芯片接口
③:对焦电机接口
④:led光源接口
⑤:喇叭-左声道
⑥:喇叭-右声道
⑦:USB内部扩展接口
⑧:7.4v锂电池接口

主板概览2:
主要芯片都在这一面

TPS54620:
这是ti的4.5V 至 17V、6A 同步 SWIFT™ 降压转换器,这里用于负责led光源的驱动。
官方链接:https://www.ti.com.cn/product/cn/TPS54620
资料截图:

AP6212:
正基的WiFi+蓝牙模块,单频WiFi,蓝牙4.2,WiFi和蓝牙共用单天线
模块资料:

AB16:方向角度传感器,用于自动垂直梯形校正

ant8110:
3W Class D 全差分输入单声道音频功放IC。
两颗ic组成立体声功放,可以带动4Ω3w的喇叭,具有放破音功能,音质要比常见的8002a功放ic效果好。
这机器只是有预留喇叭接口,实际未安装,卖家会另送一对喇叭,可以自己改造加装,也可以用3.5mm耳机孔外接音箱,或者连蓝牙音箱。

GL850G:
GENESYS(创惟) 品牌的usb2.0分线器芯片,非常常见的分线器芯片,就不再额外的上资料了。
用于扩展usb接口,旁边的那个白色座子也是usb口扩展,预留的,可以利用这个接口将遥控接收器内置到机器中。

电源ic部分:
IABZG:DC-DC降压芯片,用于给USB接口提供5v2A的电源支持。
AEGH507:锂电池充电及升压放电IC,用于锂电池的充放电管理,这个机器实际并没有内置电池,并且这机器不支持开关机控制,加电池的意义不大。

3AQ20:新塘的单片机,内部编写有程序,用于负责整机的开关控制+电动调焦的驱动控制+散热扇控制
芯片资料:

1300E 5MGC:
未查到资料,功能未知。
旁边的空焊盘是用作附加功能hdmi输入的,但没有安装,所以HDMI接口就用作输出了

RK3128:瑞芯微的CPU,比较老的一个型号了。
4核A7,1.2ghz主频,ARM Mali-400MP2 GPU,支持1080P 60fps H.265/H.264/VC-1/MPEG/VP8 视频解码。
性能一般般,在投影产品的应用上非常久了,现在很多新产品还在用这个CPU。
主要是成本低,方案成熟,开发周期短,性能尚能满足需求(主要是视频解码能力,瑞芯微的视频解码做的还是不错的),也正因如此,这个CPU的安卓版本貌似从4.2支持到了安卓9.0。目前此机器使用的是安卓7.1.1的系统。

NT5CB256M16CP:南亚的DDR3L运存,每颗16bit,等效512MB,2颗组成1GB运存。
dlpc3435:适用于 DLP2010 (0.2 WVGA) DMD 的 DLP® 显示控制器。
DMD驱动芯片,TI的配套芯片,专用于DLP2100系列DMD微镜显示芯片的驱动。
部分资料:
该芯片的附属介绍比较多,直接提供官方介绍链接:https://www.ti.com.cn/product/cn/DLPC3435?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epd-null-null-GPN_CN-cpc-pf-baidu-cn&utm_content=Device&ds_k=DLPC3435&DCM=yes&bd_vid=11759021202824194950&gclid=COeZ07uopPgCFZC0vAod7ogJjA&gclsrc=ds#features

MT29F64G08CFACA:镁光的8gb存储芯片,2d mlc闪存,25nm制程,2ce,打原厂logo的AL级别降级片(据说是库存IC由大S复测后出售的),相比较emmc来讲,速度还是略慢了些,但读写耐久性高达5000PE,也就是38TB的写入量,这个写入量足够投影缓存约3.5万部电影的写入量。所以闪存寿命无需担心。

HYM8563s:实时时钟RTC芯片,很多方案的主控都是外挂时钟芯片的,可能是没有这个芯片系统就没有时钟功能吧,因没有后背电源,断电后时间会复位,开机联网后自动更新时间.
资料文档:

●光机部分,显示的关键

迅达光电OPD07光机
在生产上这个模组据说是占了整机一半多的成本了,显示效果基本和天猫魔盒投影一样,光机参数也差不多。买投影自然是关注显示效果了。采用rgb三通道光源,灯珠型号暂未查到资料,但大功率高亮度光源,必定会带来高热量,使用热管传导热量到散热片,由风扇吹出。支持100%偏轴,平放桌子上画面不会被遮挡。
带有电动对焦步进电机,由于此机器没有自动距离检测和摄像头,所以实现不了自动对焦,需要使用遥控来手动对焦。1.2:1的透射比,属于短焦范畴了,1米距离即可投射37,5寸的画面,投射100寸画面仅需2.67米距离。

光机模组资料:

DLP2100:
官方渲染图,实物也是差不多的,由于光机模组属于精密器件,拆了很难组装,所以就不拆了
0.2”的显示区域,内部由854x480个微反射振镜组成,其反射原理也是该芯片能达到50%左右光利用率的关键(单片式液晶是光的偏振投射,分辨率越高,透光率就越低,基本在18-25%左右的利用率上).
这个显示芯片是很小的,只有5.3 x 15.9mm,这也是此技术的投影能做小的原因。
至于分辨率问题,因DMD芯片的自身优势,单像素点就能实现所需要的色彩,且像素与像素见的缝隙非常的小,而单片式液晶投影,每个色彩需要3个子像素点实现,且像素与像素间的间隙大,存在一定的漏光,画面色彩泛白,实际体验,同分辨下,dlp技术是碾压单片式液晶投影的存在。
虽说才854x480p的分辨率,但观看视频完全足够(现在某宝某东之类的平台,大多使用的是支持1080p,支持4k,不提物理分辨率或者用不容易看懂的WVGA分辨率来说明,注意支持并不等于物理分辨率,小体积投影起码2/3的真实分辨率是480p,单片式液晶也很少有超过480p真实分辨率的)
此显示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多,更多详细的可去TI官方查看:https://www.ti.com.cn/product/cn/DLP2010?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dlp-null-null-GPN_CN-cpc-pf-baidu-cn&utm_content=Device&ds_k=DLP2010&DCM=yes&bd_vid=10913843575668695700&gclid=CLXunM-tpPgCFQghvAodRsgHAA&gclsrc=ds#params

楼主:
有坛友可能不是太了解这个dlp技术,以及觉得这个物理分辨率太低,实际上这个分辨率的机器,市场出货量是非常大的,占比也是非常大的,类似产品的评测自然不会少。
因为手机暗光下拍摄能力问题,实拍效果比实际效果差一些,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几款知名度高的投影的效果评测,是一样的物理分辨率,基本是一样的亮度。
腾讯极光T1、天猫精灵小红盒投影(非pro版)、天猫魔屏m1
大眼橙m3(我的这个比这款亮度低点)、天猫魔屏m3(我的这个比这款亮度低点)
还有很多其他不知名的品牌就不列举了,那些搜到的都是广告了

网友A:
3128主控芯片,这个应很老旧了吧。我有个旧的盒子好像就是这个芯片的。

网友B:
亮度有点低了,等有高亮度的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28主控芯片,这个应很老旧了吧。我有个旧的盒子好像就是这个芯片的。

老而不衰,目前很多的智能投影新产品,还在用rk3128,不止一家,有许多家还在用,这主控的安卓系统,貌似都被开发到安卓9.0了。

基本都是投影产品用,
①是成本低
②是方案成熟,有开发出来支持投影4向梯形校正的显示驱动,这也是个优势
③是目前性能还是够用的,电视盒子类产品,本身对性能的要求不是很高,大部分的影视app也会兼顾到低性能的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而不衰,目前很多的智能投影新产品,还在用rk3128,不止一家,有许多家还在用,这主控的安卓系统,貌似 ...

分析到位透彻,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有点低了,等有高亮度的再下手

450ANSI以上的投影,就不会有小体积的了,看个人需求吧,120ANSI亮度,晚上卧室开10w左右的灯,投白墙100寸,个人感觉亮度是刚刚好的

网友:
这玩意看大片还是舒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0ANSI以上的投影,就不会有小体积的了,看个人需求吧,120ANSI亮度,晚上卧室开10w左右的灯,投白墙100 ...

我现在用的酷乐视X3S好像是200ANSI的,想搞亮度再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酷乐视X3S好像是200ANSI的,想搞亮度再高点的

那直接搞个大型的吧,小体积做不了高亮度,200ANSI换800ANSI以上的才能有不同体验,实际功率大概要上65w+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用料很足

网友C:
买了楼主海尔那款,说是150ansi,但还是差点意思,全黑投个电影看看还行,喇叭就是听个响,声音大了还破音

网友D:
集成度很高,长时间工作要注意散热

楼主:
更新了下内容,优化了下排版,试试搞个精华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楼主海尔那款,说是150ansi,但还是差点意思,全黑投个电影看看还行,喇叭就是听个响,声音大了还破音{ ...

谢谢反馈
那款海尔官方宣传是150ANSI,后面实际查光机模组资料为安华光电150ANSI光源亮度,投影亮度为75ANSI,但在5v供电的掌上投影里,真实75ANSI投影亮度也属于最高亮度了,其他类似使用像迅达光电opd01光机模组宣传两百三百甚至几千亮度的,实际是50ANSI投影亮度。

对比以前淘宝客推的那类单片式大体积液晶投影,仅亮度略差一点,色彩和清晰度依旧是优势

海尔bp222,关灯100寸投白墙(如有壁纸或壁布,建议投屋顶),大部分题材电影是没问题的,开灯10w左右,70寸左右投白墙也是没问题的,亮度肯定是比不过电视亮度的

喇叭问题,我确实没有调到最大音量测试,我一半的音量测试是没问题的,不过那个喇叭的音质确实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度很高,长时间工作要注意散热

集成度不是关键,亮度和热量成正比,高亮度必然带来高热量,同样也要高功率的散热扇或者大体积散热扇,前者带来的是风噪增大,后者带来的是体积增大

网友:
质量和做工看起来不错,效果也不错

网友:
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E:
白天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看大部分电影没问题的哦,这个物理分辨率的投影,目前占市场出货量的一半以上呢

换个某宝之类的电商用的宣传方式,你就会觉得这投影真香了
使用0.2"WVGA的显示芯片,支持1080p,4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天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低于1800ANSI亮度的,敢宣传白天效果怎样好的都是瞎扯。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或者基于实验室测试得出,实际:我白天投十来寸能看清呢,白天也能用哦,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