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瓶盛新酒 - 画板再次改造ATX电源

楼主(2022-06-10):
自从之前做了个ATX电源,用来修开关电源 :
旧瓶盛新酒,也改一台ATX电源做维修辅助工具(画图费劲,慢慢更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526-1-1.html

偶尔是用来给小台锯供电,也有用来修过开关电源,但一段时间没用,然后通电没动静了。
鉴于之前改的时候只在原板上修改,壳子比较挤,维修一次都要拆半天。正好遇上疫情,回不去了闲着没事做,于是再次拆出来,跑了下线路画出原理图,再仿旧大神的改造,画板以求减少飞线,壳子内部整洁一些以满足强迫症的虚荣心。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第一版打样到手:

迫不及待开始焊接辅助电源部分,大佬说过,辅助电源是关键:

非常顺利,待机5V和19V(实际13.5V)正常,于是接下来焊接开关管

变压器及背面的贴片部分。由于疫情快递过不来,这些贴片还是从不同的料板上拆的,眼睛都看瞎了。

第一版ATX可调维修电源的成品图。焊了两个,其中一个缺散热片:

第一版顺利完成,但因为板子尺寸小,一些位置的干涉等不可描述的原因,开始了改进版。

为了利用上原ATX上拆机的整流二极管,特地把第一版的整流桥给换了。

为了电源支持正负输出,更改了输出整流部分的电路。

很快,第二版到手:

老套路,焊接辅助电源部分,第一版那个缺散热片的沦为了料板:

有了第一版的经验,辅助电源非常顺利且正常,于是上爱情和贴片:

背面贴片部分焊接完成:

整机焊接完成,通电没炸,正电压测28V,负电压27V,正负电压48-52V。输出正负电压用联合整流用的电感,各有一粒大电容和泄放电阻。

没有自激,各方面正常。 于是开始做接插件,装壳使用。
没有意外的话,总有意外发生,输出电感和一粒负压的电容非常精确的挡住了精密可调电阻。
难道还要重新改板重新搞面板?NONONO,面板尺寸超过10CM,已经不能薅羊毛了。
电源板子已经10*10CM了,也已经挤不动了。 冥思苦想之下,只能苦了电感和电容,把它们放倒了。

在壳子内部装好的效果:

于是,在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完成了ATX可调维修电源的改造。面板用之前帖子的那个,后面画成铝基板面板,但没拍,所以就不发面板效果了。

折腾的路,永不停歇,手上还有好几块辅助电源用自激方案的,还有些散热片不通用的。
于是,第三版的折腾之路开始了。
首先,上场的是第三场第一次炸板,炸的是大电容的分压电阻,别的都没事,桌面都炸黑了。

后面才发现,是有根线画错了。于是传统工艺手术改之。

第三场第二次,有输出了,但5V没有电压,19V上升很快。 于是。。。。 把手上唯一的一粒T3866、C945,限流电阻,保险。。。。炸了一片。
3866的天灵盖都炸飞了,离得很近,吓S了。后面发现是飞线时,5V的那根没焊好。
第三场第N次,经过几天的休整,鼓起勇气把坏的都换了,把变压器3根线输出的6种组合都试了一次,没有输出。
第三场第N+1次,晚上实在是不甘心,又重新搞了一遍,洗了板子,终于5v 和19V(实测13V) 正常了。
但我还是一脸懵,同样的动作,且之前输出部分就没画错,为什么之前不行。但是不管了,始终是正常了,于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来发帖了。
当然,画错的线,画反的输出散热片,以及不同的驱动变压器封装,也需要改一次。然后就能完全收工了。
苦逼的是手上拆了一堆的散热片、辅助变压器、驱动变压器,竟然找不到两套完全一样的。

下面是目前三个版本的板子合照,颜色不同,方便区分,绿色第一版,黑色第二版,紫色第三版,立帖怀念折腾的过程:

感谢数码之家给了记录折腾过程的地方,也感谢嘉立创的羊毛,薅得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大工程

绿色黑色紫色,后续打板把颜色都用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大工程

绿色黑色紫色,后续打板把颜色都用一遍

一般可能大概就这三个版本了。 第一版和第二版辅助电源用的是NCP1014的方案,第三版用的是自激方案。

网友B:
这个改装有些费工夫

网友C:
能制作ATX电源的真厉害。

网友D:
这招厉害,直接换板,问题是我手头的电源都是插件版的,估计羊毛薅不成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招厉害,直接换板,问题是我手头的电源都是插件版的,估计羊毛薅不成了怎么办? ...

我这也是插件的啊,就是小电阻和4148换成贴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有些费工夫

前面两次做都没问题,就有点飘了。
话说用1014芯片的确实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制作ATX电源的真厉害。

都是站在大神的肩膀上的,我只是无脑的搬砖,没什么技术含量。
当然,画一遍原理图,PCB,对494方案的电源能更深了解一些,也方便排故障

网友:
佩服佩服,只会换电容的我只有羡慕旁观。

楼主:
手上有ATX电源是长城的,电源芯片是1014的,可以无脑搬板。变压器散热片等都是按那个画的

网友:
这个就复杂了写

网友E:
把辅助电源外接板子就小很多了。而且现在12V电源那么多,完全可以外接

网友F:
用不用重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辅助电源外接板子就小很多了。而且现在12V电源那么多,完全可以外接

关键现在板子也不大啊。第一版9*10,第二版10*10,第三版正在改变压器封装,板子也是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不用重绕变压器

没有重绕,但正负电压加起来那么大,肯定有虚的成份,带载会掉一点。
其实改的话也可以把原来的几个绕组串联起来用,电压自然就高了。

网友G:
这个情怀不错,是个胆量与技术结合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怀不错,是个胆量与技术结合的活

是,玩电源炸机是正常的事。串了灯有时也照炸不误,特别是稳压电路不正常的时候。

网友:
lZ这个大工程成功不容易。还是绿色的板子看线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