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0503-0504修老张的逆变器,修音箱换下的件

楼主(2022-06-10):
20210503 周一 晴天
    一早下雨,8点半停了,来门市,无活,玩,一天也没来人,

    上午后来找出一堆拆自电镇的输出电感,有几十个,打算拆点铜线,

    于是,找出绕线机和线轴,开始拆铜线,测尺寸找对应的线轴,

    进行匹配接线,焊接,热缩,缠绕,再接下一段热缩,缠绕以此类推,

    干到中午,回家,下午继续,主要弄了0.18和0.13-0.15这两种,总算补充了些消耗,

    不过这玩意确实接头多,线长度短,没法子,用掉了十几根1MM热缩管,

    还是剪成2-3段来用的,可见接了多少次吧,

    上午还拆了一个旧偏转,黑白机的,其中一个V偏转已经断线了,

    所以才拆的,本身也很旧了,牡丹23CM的9寸老电视上的,拆就拆了吧,获得了0.28的线若干,

    (H是4并,8根,V是单,2根,)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忙完已经18点半了,2021年5月3日19:13:12

---------------------------------------

20210504 周二 晴天
    早8点20吃完饭,准备穿衣服呢,电话来了,嗓子有点不沙哑,问我什么时候来,

    我说十分钟吧,于是,我查了一下记录,去年918那天打过一次电话但是日记没记录,

    再就是527那天中午1447打电话,查记录就是那天没睡好,

    他问我什么修减树的机器的那次,实在想不起是谁来,就赶紧穿衣服来,开门没人,

    刚看几分钟手机,来人了,是那琴师带来一对,一个老头一个一身红的老妇,

    虽然打扮有点年轻,但是不会捯饬,这脸上,不是四大高原就是四大盆地,

    按天津狗不理长得这脸,本身还是长冬瓜脸,碎嘴子,还瞎出主意,

    又什么也不懂,老头倒是一脸憨厚的笑,话不多。

    弄来一大一中俩音箱,大的跟琴师之前拿来的差不多,

    说是话筒一个好一个坏,想换个芯,我说我这正好没有那玩意了,

    主要是之前在一块放着,那一盒子要找到就都找到,要找不到就都找不到,

    不知道在家还是在这里放着呢,女的就说了,他们是张玉兴介绍来的,

    之前不知道你这修这个,之前找的那人,给换了个话筒心,修修花了60,可TM狼人了,

    听琴师说你这修得不错还不贵,早认识你就好了,省得花那么多钱了。

    这玩意你以后得多准备点,这满世界的唱歌的多了,坏的也多了去了。

    我说,我这哪有活啊,东西准备了不少,没用啊,砸钱还不够多啊?

    越多越不知道在哪不是?你不行就自己买个芯去,或者家里有拿来我试试,

    女的说之前找人家换,倒是有一个,她给顺回来了,她回去拿去啊?

    我说也行,于是,走了,剩下琴师和老头,接着,那说话声音有点不沙哑的胖哥们就来了,

    原来是他啊,这平常总是笑眯眯的胖哥们,就是曾经上我这里来修充电器的,修电磁炉,全是蟑螂,

    我跟傻小那次帮他大拆一番解决问题的,就这位,本身就在收购站上班的。

    这次又是蟑螂闹的有时候不开机了,我拆开,到外边小心分解,反正倒出几个皮皮,没活物,

    再装上又没事了,刚试了一会没事就收起来,又修另一个,说是备用的,

    说是不摁着右边一点不亮,拆开看,没毛病啊,就是感觉电源开关变后边一个三极管样的东西,

    第三条腿有点环形山还不是平常想的那种环形山,而是带梯田的环形山,重焊一下,

    看别处没事,准备往回装,那娘们回来了,只好又给她换话心,

    这哥们说了,不行他先走,回去上班去,下午来拿那个吧,我说行,他带着那个走了。

    女的拿来的话心,跟所谓的好的那个上面的一样,上半截是话心,黑的,

    下半截是电镀的圆板凳,黄线(地)焊在电镀上面?

    另一个说是副话筒,则换了一个橘黄色的标芯,女的不懂装懂,说那个是便宜货,

    好像人家修的那人说这个便宜,她就恶心那芯,把诸如信号不好啊,拉不远啊,

    过人就不响啊都归罪到话筒心上了,我只能表示偷笑,

    人家琴师说了,这跟话筒芯没关系,你这个音道本身就不好,不痛快,没办法,

    女的就不干了,吵吵道,怎么俺那个的音道没事呢,怎么我这个音道就有问题呢?

    (不过后来承认,买的时候,俩音道就不一样,副的就声音小,容易受影响)

    我测一下拿来的俩心,一个不通,一个短路(这600欧的不通很正常,你们谁见过短路的?)

    把那黄芯挪到主话筒,就很响,挪到副话筒,就很小,

    女的好像折腾我玩一样,一会缓过来,一会换过去,俩话筒换了5-6次,

    而那个0欧话筒,换到哪个上面也没声音,他们又争辩话筒别买便宜的,

    要买好的,买好的女的又舍不得钱,让买一个就行了,

    琴师说是他不小心摔的,该他去买,那女的也不客气,好像逮住理了,你去买去吧,

    哪有啊,衡水就没找到卖话筒心的,我说站前路啊,那边有好几个呢,

    琴师说裕华,再不行易得电脑城,说普通的20一个,好的40,

    (好的40?你去北京试试,40也就是垫底的价,

    你要是豪横点,把银行卡往柜台一拍,买个最好的话心,保准要多好有多好

    指望他们去买吧,都不着急,女的要看我换话心后的效果,

    中间发现有时候断续,换电池,还有,后来我过去拧话筒VOL,有断续,怀疑电位器坏,

    女的说没混响。拧了一圈螺丝差不多14个加拉手的4个,将后面板拆下来,

    准备拔冒呢拆电位器板子,那女的说要拧那俩螺丝(固定话筒接收板的)

    我说用不着,9个电位器下来就下来了。于是挨个拔冒,拧螺母,终于下来了,

    我这边测,那老头在旁边看着,一会说这个是坏啦?

    一会看我测测,又说,这个没事。

    我不管那个,拆下貌似没病的双联并联当单联用的话筒音量人家是50K的,

    俩并联你猜是多少,12K。所以拆了,实测貌似正常,嗐,管他呢,换吧,

    因为之前拧它的时候,咔咔的一会有声一会没事,她说没混响,

    我拆下混响单联,测好像没什么事,于是,先不按,再查,

    发现挨着音量的那话筒高音啊还是低音电位器彻底断了,

    拆下来换一个100K的,轴稍微长点,凑合吧,50K的双联换成10K双联装好,

    试机,这次特别干巴,因为没有混响,这才按上混响,马上有了山谷音,没话说了吧。

    接着就是俩话筒轮流换话筒芯试机,还都按那女的说的将短路话筒芯按上,结果真不行。

    后来只好让老头去买,就为一个还是两个费了半天劲,

    琴师愿意买俩,我也是那意思,因为换俩,一致性好,

    反正我也没指望换下来的会给我,但是这样相对好些,也省的她犯疑心,

    让他拿着坏的样子去。天线是BNC插头的,不知道为什么缠胶布,

    我嫌腻歪,她说怕松,我说你缠这上面也没有用啊,

    本身就是这么个东西,是为了好拆装设计的,她又让我把话筒脑袋下面的脖圈

    (她拧太紧给劈了,让我给粘上,先前刚刚让把那个短路后,又正常的话筒芯,给粘一下免得咣当,

    刚刚粘好那个又粘脖圈,唉。中间还让我出去看,

    那么沉的音箱,非弄个一米多的迫击炮一样的三脚架,把音箱悬空起来,

    结果嫌音箱鞠躬,其实是音箱底部的挨插的洞咣当了,严重磨损跟铁管不配套所致,

    非要缠胶布,我心说你就盯上我胶布了,合着胶布不花钱啊?

    我让她去找塑料管胶皮管套上,比这个好,反正后来没管她,

    吵人就已经够讨厌了,还弄得比人还高,不心烦啊?)

    这边等着,继续对付那机器,这女的,事婆,

    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都想让我给修上,反正我是没时间修电磁炉。

    这个没事了,又让我修那个中型的,24V的死沉的,

    说是从一个店里,本来找他修音箱呢,正好来了个人卖音箱,他收了,

    倒手卖给她,100多块,这本来该1000多块的东西,这个就是开大了整个机震,轰轰的,

    后来我试机发现,这个毛病不好治,算了吧,

    又像电路的事又像里边机械震荡共振,琴师也认为是机震,没治,于是拉倒。

    后来老头回来,买回来个话筒芯,贴着个价格签,他说,买了个20块钱的,不算好的,

    又说那边说,他拿去的短路那个是好的(巴格那)怎么可能?

    我接过来一测,还真TM598欧没毛病,这什么玩意,好像我糊弄人家一样,

    裕华那边也是,你这么说,你那话筒还卖得出去啊,

    以他们这小家子气的人来说,肯定得回去退去啊,

    我也是作孽啊,让他拿断的去买就好了。

    换上原来的话筒芯,果然好了,几个人跑外边开足了音量这个造啊,

    跟草台班子唱戏似得,心烦死了,

    这时候又来个小伙,等我把电磁炉装好给他测电动车的电瓶是不是有坏的,

    打算让我给调换一块,我跟他说,你看这几个,这是找挨板砖的货,不知道心烦,

    他说,得亏现在不是晚上,不然,往下倒尿的都有。

    我突然想到自己没好电瓶了,干脆把他支走,去监狱东边那街上去找其他店吧,

    我都好几年没换过电瓶了,哪有旧电瓶替换啊?于是打发走。

    我赶紧试,电磁炉,他们外边试得了音箱,老头来算账,问多少钱,

    我一看都11点多了,说,收40得了(不是嫌那边60狼人吗,咱一上午给你们忙活,还不40啊,不多吧)

    老头给100,我不愿意找,让他去拆兑,或者扫码,

    他手里就是2张10,2-3张1和一张5了,确实不够,我也不想少收,

    后来还是老头出去半天回来,试探着说40昂?

    我说啊(甭给他留还价的余地了),直接收下。

    老头出去,他们几个在外边折腾半天,也没跟我告别,就走了。

    电磁炉装好,开始报E4,后来发现是温感没插上,插上后试机,

    到1500以上就哒的一下下来,查半天,也没LH也没电阻线,

    只有个电位器,不知道跟谁说话,我试着逆调一下,到1640多还是哒,

    顺调,发现,这么着能小点,调到1550,不答了,好了,

    这次彻底正常,一会开锅,装好,等下午再收一笔账。中午回家

    老爷子不知道在哪捡了一套手机配件,一个OPPO的4A充电器和充电线,

    跟我用的一样,正合适,也能进入快充,还有一个棕色的R11能用的翻盖皮手机壳包,

    给老太太用去了,还捡了4-5个手机的耳机什么的,

    我吃完饭打算将上午的日记完善一下,他在旁边不走了,耗了20多分钟,

    后来赶紧补完上午的记录,就2点半了,赶紧睡一会,

    3点起来,不敢睡了,来门市吧,谁知道那哥们什么时候来取,我说好的是3点以后。

    来了没活,开门然后,将上午到的快递拆开了,

    是2个IXTH48n65和2个IPW60R070C6升级47N管子用的53A的,

    竟然是一家的(拍之前没注意)所以一包就来了,用一对48A的换到逆变器上,

    然后装上10个螺丝压板,不容易,有些地方真不好下手进去,最终都拧上了。

    然后试机,果然,立马就好,好得很,输出223V,正常,是AC的,带个灯泡没事,

    就这样吧,然后拍段视频给老张,让他高兴高兴,

    MD,昨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被快手给关黑屋了,但是不知道错在哪,

    最近30天的视频没问题,也找不到任何犯事的记录,也不能申诉也不能联系管理员,

    如果只是不让发视频或者回复评论也无所谓,还不能下载,不能挣钱,

    MD,要到6号下午1544才解封,这前后三天怎么过?

    我去黑猫投诉,在快手申诉,没人理,这沟槽的。

    一赌气,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挖铁路。

    于是,打开手机上从来没有看过的火山极速版,

    没想到,上去第一条就是让安装抖阴挤塑板,只好按了,结果,效果好得很,

    虽然不喜欢纯低俗娱乐的,但是,毕竟有人给钱啊,很快先提现个3毛再说,

    随便弄弄就攒一块多,还行,快手,是你对不起我的,

    没法子,我不能闲着,我录的视频不能白白存电脑,

    我也在抖阴这边撒点狗粮。听边三七卡二八不如听十三幺,对吧。

    16点半,那哥们穿着保安服来了,问我怎么坏的啊,我说,就是虚焊呗,

    于是,给他试试,然后装起来,这边算账,我说,给20就行了,

    (俩电磁炉简单修修,这哥们挺厚道的,所以,别说别的了,很快到账,

    我问他他在的收购站在哪呢,他说,白天他不在,现在他在西边当保安呢,就是我西边,

    也就是原来的西门口这的工地。他给我介绍了几个收购站,大体都在太阳城附近,

    他卖破烂就去那几个地方,然后,临走还一个劲道谢,我送他出去。

    打发走了,4天,才回点本。2021年5月4日16:51:40

    好在后来18点多,前两天发货到天津的哥们确认了,30块钱到账,

    不过随后就跟我联系,说实际收到的电容们也就1KG左右,比我说的1KG多要少,

    我解释,当时因为发货前称重一下,竟然3.7左右,为了避免超重,所以只能挨个称重,

    最后,那一兜蓝色电解是0.85左右,所以,抽出来,剩下的打包2.7KG左右,没超重,

    所以蓝色电容就没发走,如果是电子称出问题,可是以前都是用它做基准发货的,

    总之解释了半天,那边才算罢休,唉,说实话,20块钱买一公斤电容和电解也没什么亏吃,

    我是真想送一些,可是重量不允许啊。谁知道当时的称是怎么回事。

    当时确实只称了一下就LO了,换上电池也还是那数啊。

网友:
看日期去年的不会错了吧

网友:
老张还捣腾起倒卖二手电容了

网友:
应该接上微风扇,如果电机声很小应该是正弦波,电机声较大方波,不转是高频或直流输出。

网友:
LZ应该写写网文

网友(2022-09-02):
修电器弄个小示波器呗,淘宝上百来块钱的,能够看看音频信号波形,中频也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