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信特LIXIN-T DT9205A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2-06-10):
平常使用万用表,电池不耐用,虽然可以电池便宜,但是也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能省点就省点
于是并多多买了充电板和升压板,电池有不用得破手机,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先看看我的破桌面吧

先把万用表背面的4个螺丝拆掉
然后把升压板和充电板用 热熔胶固定到壳子上(充电板的充电接口小 只能把口子开大点)

电池找的之前的魅族MX032远古机子了 拆下电池 刚好可以放到屏幕的位置 用热熔胶固定

原来的9V充电口功能保持
看看开的口子

好了看下能不能用

哈哈 还可以

安装完工 抽烟去了

网友A:
这升压板的静态电流都够大了。

网友B:
改的不错,哈哈哈,USB万用表哈哈哈。正好昨天朋友给了俩不准的数字表,俺不行也这么改一下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哈哈哈,USB万用表哈哈哈。正好昨天朋友给了俩不准的数字表,俺不行也这么改一下省事 ...

要求不高,破万用表就将就着用呗! 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升压板+充电板 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升压板的静态电流都够大了。

凑乎着用呗!

网友C:
万用表改锂电耐用一些。

网友D:
发帖,发帖,万用表坛里改了好多了,上次说接口没做好,这次你也没做好。

网友:
我觉得升压后面应该接一线性稳压才能真正替代仪表电池

网友E:
升压板输出稳定度不好,输出电压始终有0.02V——0.1V的变化,可能对测量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改锂电耐用一些。

是 性价比 比9V方块电池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帖,发帖,万用表坛里改了好多了,上次说接口没做好,这次你也没做好。 ...

懒得用电摩 锉刀了{:0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板输出稳定度不好,输出电压始终有0.02V——0.1V的变化,可能对测量精度有影响。 ...

是的 要求不高的 还是 可以改着玩的

网友F:
升压板静态电流多大?我买了一个充电升压一体的,静态电流0.5mA,用不成。

网友G:
3节14200的磷酸铁锂串联,大小电压都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3节14200的磷酸铁锂串联,大小电压都正好

个头太大了,放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板静态电流多大?我买了一个充电升压一体的,静态电流0.5mA,用不成。 ...

你买的 我确定是哪个, 我买的标称是2A的输出,具体没有量过,有时间量下,然后给你回复

网友:
我也用3.7充电升压一体板改了一块9205,就是不稳定用着自动掉电必须把电池断开再接上才有输出

网友H:
充电板不用C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板不用C口的?

当时图便宜买的MINI MICRO的 还剩下几个 先用了,完了在买TYP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