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款晨星MSD6A648方案的智能DLP技术投影,安卓6.0系统

楼主(2022-06-10):
另一款同外观不同硬件配置(瑞芯微rk3128)的投影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990-1-1.html
往期其他投影拆机汇总: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球形的微型投影仪BP0101S):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0-1-1.html
山水X5豪华蓝牙LED小型投影机DLP投影仪拆解及资料分享: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630-1-1.html
拆乐小宝儿童投影故事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834-1-1.html
拆解DLP微投影:Brookstone Pro: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837-1-1.html
瑞格尔RD-602智能DLP投影机拆解,常见的公模投影仪电路资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944-1-1.html

●效果及系统界面:

实拍效果图1:白天的实拍效果图。

实拍效果图2:晚上开灯24w投约85寸下的效果(手机拍照略差,实际是很清晰的)

实拍效果图3:晚上关灯投约85寸下的效果(手机拍照略差,实际是很清晰的)

系统界面:利用截屏功能获取的

●机器外观:

机器俯视图:
品牌不便展示,图片处理了下,此款是金属上盖,塑料机身

接口侧:
这是晨星(super tv)方案的投影,带开关机按键,按键开机,按键+遥控关机,HDMI为输入功能

镜头:
树脂镜头,小型投影几乎见不到玻璃镜头。
对比玻璃镜头的缺点是开机机器发热后要二次对焦,也就是所谓的发热后会虚焦,并不是大问题,只是略有不便,不过也就调节一次即可。
至于耐磨,不论是玻璃还是树脂镜头,上面的镀膜均不耐磨,手上有油脂不要用手去碰镜头,擦拭也只能用干净的擦镜布,不能用酒精等擦拭镜头,正常情况下镜头是无需清洁的。内凹的设计形式,避免了不小心触碰到镜头造成的损伤。

背面:
这机器的亲肤涂层老化,有些脱落和粘手。
用酒精清洁一下即可,不属于那种难清理的,大概5张左右的酒精湿巾就够了

●机器内部电路及简单分析

主板概览1:
拆开后的主板背面,大大小小的元件比较多,有几个小芯片,内部接口都在这一面,大芯片在另一面

主板概览2:
主板正面,一块厚厚的铜板用于散热,主要芯片也都在这一侧

主板概览3:
主板正面,拆掉散热铜板后的全貌

FR9809:
天钰科技 FR9809 是一款 5 安培高效能同步降压直流对直流电源管理 IC。其可操作于 4.75~21 伏特宽输入电压范围,并可提供持续负载电流 5 安培。完整的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欠电压锁定(UVLO, Under Voltage Lockout)及过温度(OTP)保护。资料:
msh6110:
Mstar(晨星半导体)公司出品的一款DC-DC电源管理芯片,其内置MOSFET管,输入电压为4.5V~16V,最大输出电流为5A,这里是用于给CPU供电的,

ant8110:
3W Class D 全差分输入单声道音频功放IC。
两颗ic组成立体声功放,可以带动4Ω3w的喇叭,具有放破音功能,音质要比常见的8002a功放ic效果好。
这机器只是有预留喇叭接口,实际未安装,卖家会另送一对喇叭,可以自己改造加装,也可以用3.5mm耳机孔外接音箱,或者连蓝牙音箱。
3AQ20:
新塘的单片机,内部编写有程序,用于负责整机的开关控制+电动调焦的驱动控制+散热扇检测和控制。
当散热扇状态异常时,会负责控制机器进行关机。
芯片资料: C90832_N76E003AQ20_2017-12-28.PDF

AEGH507:
2串锂电池充电及升压放电IC,用于锂电池的充放电管理,旁边的白色座子可以接电池,电池接口为预留,实际未使用,没有电池,但可以自己加装,机器支持充放电,系统支持电量显示。

IABZG:DC-DC降压芯片,用于给USB接口提供5v2A的电源支持。
S10AAA:DC-DC降压芯片,负责的区域未知

ZK-7632A:
双频WiFi+蓝牙4.2模块,走的是usb通道,WiFi天线是2根,双收双发,中间的座子是专用与蓝牙部分的蓝牙天线,可有效笔面WiFi与蓝牙间的干扰。
支持802.11AC的5G WiFi协议,资料参考:https://www.docin.com/p-928360744.html

A736:
右侧的那颗小正方形IC,是方向角度传感器,用于自动垂直梯形校正和正装掉装检测
HYM8563s:
实时时钟RTC芯片,很多方案的主控都是外挂时钟芯片的,可能是没有这个芯片系统就没有时钟功能吧,因没有后背电源,断电后时间会复位,开机联网后自动更新时间.
资料文档: C155754_HYM8563S_2018-01-26.PDF

PAD2005:
左侧的那颗,是TI的投影配套led驱动,对应为TI的DLPA2005,适用于 DLP2010 和 DLP2010NIR (0.2 WVGA) DMD 的 PMIC/LED 驱动器,用于控制和驱动led光源的。
官方资料:
此芯片更详细的资料请到TI官网查看https://www.ti.com.cn/product/zh-cn/DLPA2005?keyMatch=DLPA2005&tisearch=search-everything&usecase=GPN#features
THGBMFG6C1LBAIL:

东芝(凯侠),EMMC闪存,8GB,15NM的2D MLC闪存,EMMC5.1版本; 资料: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90977234.html

GL850G:
GENESYS(创惟) 品牌的usb2.0分线器芯片,非常常见的分线器芯片,就不再额外的上资料了。
用于扩展usb接口,在主板没大芯片的那一面的角上,预留有2组usb扩展接口,可以利用这个接口将遥控接收器内置到机器中

DPP3435:
适用于 DLP2010 (0.2 WVGA) DMD 的 DLP® 显示控制器
DMD驱动芯片,TI的配套芯片,专用于DLP2100系列DMD微镜显示芯片的驱动。
部分资料:
该芯片的附属介绍比较多,直接提供官方介绍链接:https://www.ti.com.cn/product/cn/DLPC3435?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epd-null-null-GPN_CN-cpc-pf-baidu-cn&utm_content=Device&ds_k=DLPC3435&DCM=yes&bd_vid=11759021202824194950&gclid=COeZ07uopPgCFZC0vAod7ogJjA&gclsrc=ds#features
NT5CC256M16DP:
南亚的ddr4运存,16bit的,等效512mb,只一颗,与主控芯片内置的512mb运存组成1gb运存
MSD6A648WT:
晨星的电视主控芯片,  ARM A53*4架构1.5GHZ, GPU:Mali-720MP2,支持4k解码和hdmi信号输入;
智能电视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牌,系统优化的也是不错的;
型号尾缀的-8表示这个芯片是高安方案的,也就是带启动验证,不能随意修改系统,有些地方不能改,且备份出的系统仅原机可用,刷到其他机器上是不能开机的。很多运营商的电视盒子也是类似高安方案的不能随意刷机,我这里有此机器的刷机包提供。
这芯片的具体资料找不到,但有个大概,尾缀不同部分参数也有区别,供参考,这款WT尾缀的应该是0.5GB的内置运存,因没找到具体资料就不上传PDF文档了。

●光机部分,显示的关键

迅达光电OPD07光机:
在生产上这个模组据说是占了整机一半多的成本了,显示效果基本和天猫魔盒投影一样,光机参数也差不多。买投影自然是关注显示效果了。
采用rgb三通道光源,灯珠型号暂未查到资料,但大功率高亮度光源,必定会带来高热量,使用热管传导热量到散热片,由风扇吹出。
支持100%偏轴,平放桌子上画面不会被遮挡。
带有电动对焦步进电机,由于此机器没有自动距离检测和摄像头,所以实现不了自动对焦,需要使用遥控来手动对焦。
1.2:1的透射比,属于短焦范畴了,1米距离即可投射37,5寸的画面,投射100寸画面仅需2.67米距离。
光机模组资料:

DLP2100:
官方渲染图,实物也是差不多的,由于光机模组属于精密器件,拆了很难组装,所以就不拆了
0.2”的显示区域,内部由854x480个微反射振镜组成,其反射原理也是该芯片能达到50%左右光利用率的关键(单片式液晶是光的偏振投射,分辨率越高,透光率就越低,基本在18-25%左右的利用率上).
这个显示芯片是很小的,只有5.3 x 15.9mm,这也是此技术的投影能做小的原因。
至于分辨率问题,因DMD芯片的自身优势,单像素点就能实现所需要的色彩,且像素与像素见的缝隙非常的小,而单片式液晶投影,每个色彩需要3个子像素点实现,且像素与像素间的间隙大,存在一定的漏光,画面色彩泛白,实际体验,同分辨下,dlp技术是碾压单片式液晶投影的存在。
虽说才854x480p的分辨率,但观看视频完全足够(现在某宝某东之类的平台,大多使用的是支持1080p,支持4k,不提物理分辨率或者用不容易看懂的WVGA分辨率来说明,注意支持并不等于物理分辨率,小体积投影起码2/3的真实分辨率是480p,单片式液晶也很少有超过480p真实分辨率的)
此显示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多,更多详细的可去TI官方查看:https://www.ti.com.cn/product/cn/DLP2010?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dlp-null-null-GPN_CN-cpc-pf-baidu-cn&utm_content=Device&ds_k=DLP2010&DCM=yes&bd_vid=10913843575668695700&gclid=CLXunM-tpPgCFQghvAodRsgHAA&gclsrc=ds#params

更好的了解DLP显示技术,可移步百度百科进一步了解:https://baike.baidu.com/item/DLP%E6%8A%80%E6%9C%AF/4848811?fr=aladdin

楼主:
补充:
主板接口定义:

①:扬声器-左声道输出
②:扬声器-右声道输出
③:电动对焦马达接口
④:DMD显示芯片驱动接口
⑤:LED驱动接口
⑥:USB扩展接口(关机断电)
⑦:USB扩展接口(关机不断电)
⑧:散热扇接口
⑨:未知
⑩:7.4v锂电池接口

楼主:
有坛友可能不是太了解这个dlp技术,以及觉得这个物理分辨率太低,实际上这个分辨率的机器,市场出货量是非常大的,占比也是非常大的,类似产品的评测自然不会少。
因为手机暗光下拍摄能力问题,实拍效果比实际效果差一些,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几款知名度高的投影的效果评测,是一样的物理分辨率,基本是一样的亮度。
腾讯极光T1、天猫精灵小红盒投影(非pro版)、天猫魔屏m1
大眼橙m3(我的这个比这款亮度低点)、天猫魔屏m3(我的这个比这款亮度低点)
还有很多其他不知名的品牌就不列举了,那些搜到的都是广告了

网友A:
480p物理分辨率~呃看看就好~

网友B:
还是感觉黑色的板子高大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黑色的板子高大上点

电子小白才会觉得黑色的pcb更高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0p物理分辨率~呃看看就好~

亮度也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p物理分辨率~呃看看就好~

如果你用过,就知道实际体验是很不错的。
显示部分是16:9的比例,主要是为了适配电影,电影大多是16:9的显示比例
某宝上,起码2/3的小体积投影,真实物理分辨率都是这个,只不过宣传的都是支持1080p,支持4k而已。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会想我电视都4k分辨率了,你投影标个480p的物理分辨率是不是会看电影自带马赛克。实际并不是的,但如果标物理分辨率,就很不好卖

楼主:
亮度和体积及功率成正比,真实亮度要达到450ansi及以上,就做不到小体积了,实际功率也不低于40w了,看个人需求了。
另外亮度虚标的产品太多太多了。如是单片式液晶投影,真实亮度是很难达到400ANSI的,且功率起码是同亮度dlp投影的2倍。
120ansi的亮度,晚上开10w的灯,投100寸,体验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价格和画质还是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和画质还是成正比的~

对的,但比起花几百买个大体积的单片式液晶来讲,这款起码是用合适的价位买了合适的配置,某鱼看了下,还大把大把的类似配置卖四五百的机器
只要是觉得单片式液晶投影效果能满足的,那这dlp投影绝对也能满足。我也是从单片式液晶投影一路折腾到dlp投影的,投影价格一直波动,但200+的价格来讲,不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性价比绝对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亮度和体积及功率成正比,真实亮度要达到450ansi及以上,就做不到小体积了,实际功率也不低于40w了,看个 ...

只能说楼主的要求有点低,我的投影是2800ANSI流明的灯泡机,100寸画面晚上看有些色调偏暗的电影还嫌亮度稍有不足。不过对于120ANSI亮度,楼主用“体验”一词还挺贴切的,因为谈不上”欣赏“二字

网友:
不错哦,搞一台玩玩

网友:
性价比不错,好货从来不便宜。

网友E:
投个40寸应该还是可以看看的

网友F:
分辨率不高,孩子看动画片挺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个40寸应该还是可以看看的

没你想的那么差的,40寸白天阴面非阳光直射处,都没问题的,但投40寸投影还有啥意义呢。主要还是晚上使用或者白天拉遮光窗帘使用,这时候轻松100寸的。至于分辨率,看电视完全没问题,都能看清,电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按的画面,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不高,孩子看动画片挺适合

看大部分电影都没问题,动画片更不在话下的
补充:刚刚了解了下,虽然投影是漫反射的画面,比起电视更适合给孩子看动画,如果是给6岁以下的孩子用的话,120ANSI的亮度还是高了,推荐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故事机,一般亮度在25-35ANSI这种

网友G:
等楼主有亮度高点在下手,关注楼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楼主的要求有点低,我的投影是2800ANSI流明的灯泡机,100寸画面晚上看有些色调偏暗的电影还嫌亮度 ...

或许是要求不同吧,我客厅用的3200ANSI的激光光源机器,晚上不开的的话还感觉比较刺眼,一般晚上是开36w的辅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楼主有亮度高点在下手,关注楼主中

那种近期几乎不可能搞到便宜货,物理1080p,650ANSI及以上的机器,靠谱点的还在1000+价位上

网友:
这种投影仪灯泡有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