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贝尔金车载逆变器故障,拆开里面看到所有的玻璃二极管都炸了

楼主(2022-06-10):
收了一个贝尔金车载逆变器,接通后后极没有220v输出,拆开里面看到所有的玻璃二极管都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想不明白!想更换所有二极管!可是看不到型号!所以请懂原理的大咖们帮我看看都需要买什么型号的!我用手按照线路板绘制了每个炸开的二极管线路图!附在后面!也欢迎各位前辈指点讨论!1

网友:
感觉像是IN4148玻封高频二极管。车载逆变器12V转220V你这个板子这么复杂?

网友:
二极管都炸成这样,估计是把220加到12V的输入了吧。

网友:
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快看看 494是不是还活着

网友:
按照原理图看都是1n4141二极管 基本都是信号隔离用的,看这样子是有大电流过4141 估计494和358都挂了

网友:
怎么会都炸了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稳压管

网友:
看图,二极管像是人为破坏的。

网友:
我看也像是人为破坏的,可能是厂家的类似的打孔机外流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人为破坏的,如果是12V端接入了220V,功率管应该也爆头了,看照片,大部分应该是1N4148二极管

网友:
楼上大佬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感觉怎么像是认为破坏的呢

网友A:
这就是认为剪坏的,换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么好的也炸呀  是不是负载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认为剪坏的,换上可能就好了!

请问一下前辈,是4148型二极管吗?

网友B:
这个建议自己就不要修了,涉及到电路基础知识还有就是IC的外围,如果需要一个逆变器,就直接买个,想练手的话,就得对照TL494方案逆变器的典型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自己就不要修了,涉及到电路基础知识还有就是IC的外围,如果需要一个逆变器,就直接买个,想练手的 ...

就是想练手,想弄个明白!这个功率一台新的车载逆变器也不贵!谢谢你给的思路啦!我查了一下4141和4148参数是不一样的!好像不能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