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遥控灯的电源

楼主(2022-06-10):
ps:
去看了下,灯是一开灯就一闪一闪,当初拆完那个,正常亮了两天,然后就挂了,等我拆拆看看。

另外,这个电源和灯是双色那种,三种模式亮的,电源引出三根线,正、负和一个线。准备用一个单色的电源替换下,就是电源引出正负极的。

负极相连,正极和正极+一根线相连,开灯就只有一色亮,像这种双色三变的的灯带,要是用单色的电源带,怎么连可以让双色的一起亮?

====================
有个吸顶灯,带的遥控功能,就是总和电视遥控串信号,一开电视就可能关灯了。

拆了电源,看见个黑的,应该是接收信号的,直接用螺丝刀给掰下来了,开灯试试,电视遥控器没反应了,以为正常了,这两天家人说灯闪,是不是和拆那个接收信号的有关?这么改有啥问题吗?

网友A:
电视是红外遥控,吸顶灯也是红外遥控而不是无线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是红外遥控,吸顶灯也是红外遥控而不是无线遥控?

拆的就是这种,应该是红外的吧,就是拆完,家人说灯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的就是这种,应该是红外的吧,就是拆完,家人说灯闪,不知道怎么回事。 ...

这是红外接收头,两者发生干扰了,只有想法把吸顶灯换成无线遥控才行。

网友:
都拆了说明你不想用遥控功能了,那长个黑胶布,把这个接收器包起来,不用拆也行

网友:
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应该没关联,也许你拆这个东西把别的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关联,也许你拆这个东西把别的搞坏了

唉,当时没工具,就一个大号螺丝刀,就直接伸进去把这个接收的东西翘掉了,也没法看是不是坏别的地方了

网友C:
这个和那个灯闪应该是没关系,估计是拆的时候碰到什么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那个灯闪应该是没关系,估计是拆的时候碰到什么电路了

拆的时候是挺粗暴,隔着散热孔往里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红外接收头,两者发生干扰了,只有想法把吸顶灯换成无线遥控才行。 ...

双色三变的的灯带,要是用单色的电源带,怎么连可以让双色的一起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色三变的的灯带,要是用单色的电源带,怎么连可以让双色的一起亮?

所谓双色三变灯,无非是两组色温不同灯组的并联;由两组分别供电,和两组同时供电以达到三变色。
如果真如你说的电源出线,那就将两灯组的++和--分别相连后接入电源。注意电源的输出电压和功率,要与灯组的要求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双色三变灯,无非是两组色温不同灯组的并联;由两组分别供电,和两组同时供电以达到三变色。
如果真 ...

就是需要把灯板改一下吧,怪不得连完只有一组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是挺粗暴,隔着散热孔往里捅的。

我都是看手头有什么工具方便使用了,像您遇到的这种情况,我就直接用电烙铁焊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就用斜口钳剪掉,如果这都没有就直接用手来回晃,直到把这个小东西的针角晃断为止。一定不要生撬,因为有可能因为暴力而损坏电路板或者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