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混凝土怎么破

楼主(2022-06-10):
目前就剩一把大有5298 碰上混凝土太吃力了 买了人民电器霸王钻的钻头 过两天到了试试
电锤是不可能买的 太大了 威克士的jcr怎么样
跟5282比如何?

网友:
拿锂电钻钻混凝土我总觉得不显示,随便买把东城的冲击钻就能钻啊

网友:
钻混凝土还是的用电锤,

网友A:
最好是电锤 没有就只能电钻+玻璃钻花 用箭头那种别用管状的那种   管状的来回跑

网友:
量小大友5401,装修工程插电冲击钻或电锤

网友: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甚至马儿都没有还想跑,说的就是你吧。

网友:
用过电锤的人,不想用沖击钻

网友:
要是打的多,只能是冲击钻。

网友:
5298干混凝土?干就完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B:
用什么工具要看情况了,如果干活挣钱,就得买电锤,要是家里用,也没有几个孔可打,用管状的玻璃钻头磨就行了,楼上的说管状的来回跑,那是使用不当,应该先斜着磨一个窝,再磨就不会跑了,边磨边加点水,很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电锤 没有就只能电钻+玻璃钻花 用箭头那种别用管状的那种   管状的来回跑 ...

ok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要看情况了,如果干活挣钱,就得买电锤,要是家里用,也没有几个孔可打,用管状的玻璃钻头磨就行 ...

管状玻璃钻头 我去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状玻璃钻头 我去买个

用管状钻头要注意,磨进几毫米就要把中心的水泥小圆柱敲出来,不要积攒太多,卡死就不好用了。管状钻头是镀金刚石的,很耐用的。

网友:
钻的少就用玻璃钻头,圆孔状头上有一层金刚砂的

网友:
电锤啊,混凝土用电钻不行

网友:
瓷砖钻头加水  我试过  打了4个洞 累死了

网友:
用过电锤“锤”的,决绝不想用电钻“磨”。

网友:
三角钻头慢慢磨,用电钻只有这样了

网友:
电锤太大了?嫌大那就5403啊,单手电锤比钻大不了多少

网友:
想轻松只能是电锤